[工业控制]
凌鸥可以控制音圈电机吗?

楼主(2023-09-21):
是否可以控制音圈电机呢?

网友A:
音圈电机是什么啊?

网友B:
同问什么是音圈电机?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C:
音圈电机一般用直流驱动或者pwm驱动吧?
肯定可以用凌欧的mcu控制

网友D:
音圈电机价格奇贵,就别在材料上省了

网友E:
可以,凌鸥MCU可以通过GPIO接口控制音圈电机的正反转,从而实现音量调节、高低音调节等功能。同时,凌鸥MCU还可以通过PWM(脉宽调制)信号控制音圈电机的速度,以实现动态音效等应用。因此,凌鸥MCU可以很好地应用于音圈电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