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单片机定时器/计数器工作方式1/2/3讲解

楼主(2023-09-22):
方式1: 16位定时器/计数器
在方式1中,定时器Tx(x = 0,1)为16位计数器/定时器。THx(x = 0,1)寄存器存放16位计数器/定时器的
高8位,TLx(x = 0,1)存放低8位。当16位定时器寄存器递增溢出时,系统置起定时器溢出标志TFx(x = 0,1)。
如果定时器x中断被允许,将会产生一个中断。
C/TX(x = 0,1)位选择计数器/定时器的功能,如果C/T

楼主:
方式2: 8位自动重载定时器/计数器
方式2中,定时器Tx(x = 0,1)是8位自动重载计数器/定时器。TLx(x = 0,1)存放计数值,THx(x = 0,1)
存放重载值。当在TLx(x = 0,1)中的计数器溢出至0x00时,置起定时器溢出标志TFx(x = 0,1),寄存器THx(x
= 0,1)的值被重载入寄存器TLx(x = 0,1)中。如果定时器中断使能,当TFx(x = 0,1)置1时将产生一个中断。
而在THx(x = 0,1)中的重载值不会改变。在允许定时器正确计数开始之前,TLx(x = 0,1)必须初始化为所
需的值。
除了自动重载功能外,方式2中的计数器/定时器的使能和配置与方式1和0是一致的。可配置寄存器
TCON2中的TxX12(x = 0,1)位选择系统时钟或系统时钟的1/12作为定时器Tx(x = 0,1)的时钟源。
当作为定时器应用时,可配置寄存器 TCON1 中的 TxOUT[1:0](x = 0,1)位使定时器 Tx(x = 0,1)溢出
时 Tx(x = 0,1)脚自动翻转。

楼主:
方式3: 两8位定时器/计数器(T1无此方式)
在方式3中,定时器T0用作两个独立的8位计数器/定时器,分别由TL0和TH0控制。TL0使用定时器
0的控制(在TCON中)和状态(在TMOD中)位:TR0,C/
T
̅
0,GATE0和TF0。TL0能用系统时钟或外
部输入信号作为时钟源。
TH0只能用作定时器功能,时钟源来自系统时钟。TH0由定时器T1的控制位TR1控制使能,溢出时
定时器T1溢出标志TF1置1,控制定时器T1中断。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3时,定时器1可以工作在方式0、1或2,但是不能置TF1标志和产生中断。TH1
和TL1只能用作定时器功能,时钟源来自系统时钟,GATE1位无效。T1输入脚的上拉电阻也无效。定时
器1由方式控制使能与否,因为TR1被定时器0占用。定时器1在方式0、1或2时使能,在方式3时被关闭。
可配置寄存器TCON1中的TxX12(x = 0,1)位选择系统时钟或系统时钟的1/12作为定时器Tx(x = 0,1)
的时钟源。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需要仔细看看

网友B:
对比起来的话 三种方式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C:
所有的定时器都支持这三种工作方式吗

网友D:
这种普通的定时器可以通过外部电路的搭建改成比较器吗

网友E:
可以将这三种方式混合起来使用吗

网友F:
我们可以把一个16位的定时器拆分为两个8位的定时器来使用吗

网友G:
切换不同方式进行工作的时候,中间会有有一个缓冲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