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使用DSP FPU问题

楼主(2023-09-21):
GD32F303CGT6 使用DSP库报重复定义,arm_math.h,求助。
使用的官方例程添加的dsp库

网友A:
手动移植吗?

网友B:
这个没有例程吗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有地方重复包含了啊

网友D(2023-11-01):
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E:
在你的项目设置中,检查是否在多个地方引用了这个库。如果是这样,确保只引用一次。

网友F:
头文件arm_math.h可能在你项目中的多个地方被包含,导致重复定义。确保每个头文件只在一个地方被包含。

网友G:
查阅官方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