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线太长会导致经常失败?

楼主(2023-09-21):
之前的一个经验,Jlink的SWD和SCK线太长了,导致下载的时候会失败,有时候校验过不去。要减速才能正常下载,所以下载线尽量短一些,可以提高效率和降低下载错误率。

网友A:
用的多长下载线啊

网友B:
我用的电缆是20cm

网友C(2024-02-28):
这个距离可能和电路、仿真器都有关系。很早以前我画的一个板子,长度大约25cm,就不能正常仿真,现在有的板子大约40cm也没有问题。

网友D:
尽量短一点好些

网友E:
我上回还遇到了杜邦线质量不行而导致降速的

网友F:
JTAG接口的性能可能会受到连接线长度的影响。

网友G:
为了确保JTAG操作的成功,建议使用短且质量良好的线缆。使用屏蔽线缆可以减少干扰,有助于提高信号的稳定性。如果可能,尽量靠近MCU放置JTAG接口,以减少线缆长度。

网友H:
长的线缆更容易受到外部电磁干扰(EMI)和射频干扰(RFI),这可能会影响JTAG信号的准确性。

网友I:
在SWDIO引脚上接10k上拉电阻,同时在SWCLK引脚上接10k下拉电阻,以增强信号的驱动能力。

网友J:
高质量的JTAG/SWD电缆通常会考虑阻抗匹配问题,以保证信号质量和完整性。而普通线缆往往不具备这样的特性,过长的非专业线缆可能造成信号反射和失真。

网友K:
选择屏蔽性能好、阻抗匹配的高质量J-Link线,以减少信号衰减和电磁干扰。

网友L:
长电缆更容易受到外部干扰和噪声的影响。这些干扰可能会导致通信错误或连接失败。

网友M:
如果Jlink的SW数据线过长,可能会增加信号传输过程中的衰减和干扰,导致数据传输不稳定。建议尽量使用短的数据线,并确保数据线质量良好,以减少信号损失和干扰。

网友N:
如果J-LINK线同时用于供电(例如,为目标MCU提供电源),长电缆可能会导致电压下降,从而影响设备的正常工作。

网友O:
在必要时,可以使用信号调理设备(如放大器、滤波器等)来改善信号质量。

网友P:
尽量将J-Link和目标板放在靠近的位置,减小J-Link线的长度,以降低信号衰减和电磁干扰的影响。

网友Q:
随着线缆长度的增加,信号强度会逐渐减弱。这可能导致通信速率降低,甚至通信中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使用具有更高信号质量的线缆,如屏蔽双绞线(STP)或同轴线。

网友R:
随着线缆长度的增加,信号强度会逐渐减弱,尤其是当线材质量不佳或没有足够屏蔽时,衰减现象更为显著。

网友S:
较长的J-Link线更容易受到外部电磁干扰,导致信号畸变和数据错误。

网友T:
降低SWD通讯速率,较慢的通讯速率对信号质量的依赖较小,有助于提高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U:
如果使用的是SW模式进行通信,时钟频率过高可能会导致协议出错,从而检测不到设备。适当调低时钟频率可能有助于解决问题。

网友R:
较长的J-Link线可能导致地线问题,如地线噪声和地线反弹等,从而影响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网友V:
不同的Jlink烧录器可能对电路的要求不同,确保使用的烧录器与目标设备的硬件兼容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K:
如果可能,使用外部电源为目标MCU供电,而不是通过J-LINK线供电。

网友W:
较长的线路会导致信号传播速度变慢,从而增加了信号间的延迟,对于时序敏感的JTAG和SWD协议而言,这可能超出协议允许的阈值

网友X:
连接线的接触不良也是常见的问题来源。检查并确保所有的连接点都牢固可靠,避免因接触不良导致的通信失败。

网友Y:
较长的J-Link线会导致信号衰减,从而影响数据传输的准确性。特别是在高速数据传输情况下,信号衰减可能导致数据错误和下载失败。

网友Z:
线长了肯定会影响通信速率和通信质量的

网友AA:
上次我也遇到了杜邦线质量差导致速度下降的问题

网友AB:
当JTAG线缆过长时,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受到衰减和干扰,这可能导致调试和编程操作失败。
长的线缆可能会导致信号完整性问题,尤其是在高速JTAG操作时。

网友AC:
较长的线缆更容易捕获电磁干扰(EMI),这可能导致通信错误或数据完整性受损。

网友AD:
长电缆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和噪声的影响,从而导致通信错误或连接失败。

网友AE:
是的,线缆长了传输延时加大,信号完整性受影响。

网友X:
JTAG操作对时序有严格的要求。长的线缆可能会增加信号的延迟,导致时序不符合MCU的要求。

网友AF:
是的,J-Link线太长可能会导致下载失败或出现其他通信问题。J-Link是用于调试和编程ARM微控制器的硬件设备。在使用J-Link进行调试和下载过程中,需要连接目标板上的SWD(Serial Wire Debug)接口和J-Link接口。SWD接口通常包括SWDIO(数据线)和SWCLK(时钟线)两根线。

网友AG(2024-04-03):
接触不良也是连接线常见的问题根源,检查并确保所有连接点坚固可靠,避免因接触不良造成通信故障。

网友AH:
长电缆较容易受到外部电磁干扰(emi)和射频干扰(rfi)的影响,这会影响 jtag 信号的准确性。

网友AI:
线路的长度必然会影响通信速率和通信质量

网友AJ:
Jtag 接口的性能可能受到电缆长度的影响。

网友AK:
这个肯定的,线长了损耗大

网友AL(2024-05-07):
较长的电缆更有可能捕获电磁干扰(emi) ,这可能导致通信错误或数据完整性受损。

网友AM:
长电缆容易受到外部干扰和噪音,导致通信错误或连接故障。

网友AN(2024-06-07):
Jlink线过长可能会导致信号衰减或干扰,增加调试失败的风险。建议控制合适长度,确保信号稳定。

网友AO:
降低了通信速率,降低了通信速率对信号质量的依赖,有利于提高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AP:
有时候那种成排的杜邦线也会有问题

网友AQ:
能不能和你的工作环境有关?是不是周围干扰信号太大?线缆太长有可能有问题,但一般的长度,我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R:
必要时,可以使用信号调理装置(如放大器、滤波器等)来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AS:
线缆长了肯定会对信号产生影响的

楼主:
是的,较长的电缆会增加传输延迟并损害信号完整性。

网友AT(2024-07-09):
一般保持在20厘米以内会好点

网友AU:
线缆太长,对信号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肯定都是有影响的。

网友AV:
线太长确实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