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芯片自带的ADC怎么防止误差过大?

楼主(2023-09-21):
芯片自带的ADC不稳定这是正常的,那该怎么防止误差过大?在硬件和软件分别该怎么做?

网友A:
硬件上滤波,抗干扰,提高参考源精度等,软件上做滤波平滑算法等。

网友B:
算法过滤呗

网友C:
ADC对电源和地引线的噪声敏感,因此应注意良好的电源和地引线布局。尽量缩短电源和地引线的长度,降低电源和地引线的阻抗,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D:
ADC产生的误差可能会叠加在采集的数据中,导致数据不准确。

网友E:
可以通过数字滤波技术,例如均值滤波、中值滤波等,来减小噪声的影响,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F:
采用线性插值或查表法等。

网友G:
使用数字滤波器可以减少随机误差和噪声。

网友H:
选择使用精度更高的ADC,这可以直接提高ADC的精度,减少误差。

网友I:
输入信号源,如低噪声运放、差分放大器等。

网友J:
针对 ADC 的非线性特性或其他误差,可以通过软件算法进行补偿。

网友K:
防止ADC误差过大的方法包括校准、过滤、使用低噪声放大器、选择合适的ADC、使用多通道ADC和使用外部参考源等

网友C:
如果使用外部参考电压,确保该电压源的稳定性。

网友L:
通过以远高于所需的采样频率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然后将多个采样结果进行平均,可以减小量化误差和噪声的影响,从而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M:
ADC的参考电压对其准确性有重要影响。

网友E:
合理的电路设计和布局可以减小干扰和噪声的影响

网友G:
优化电路设计可以减少外部因素如电源噪声和接地反弹等对ADC读数的影响。

网友N:
通过校准、去噪、参考电压稳定性、时钟精度、线性度校准、温度补偿以及物理布局和地线设计等方法

网友O:
ADC的输出结果可能会受到噪声的影响,可以通过滤波器对ADC的输出进行滤波,以减少噪声的影响。

网友P:
ADC的精度受到参考电压的影响,采用更高精度的参考电压可以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Q:
可以通过校准ADC的增益和偏置

网友R:
使用稳压电源或采用适当的电源滤波措施,可以降低电源波动对 ADC 性能的影响。

网友S:
择合适的采样速率,确保采样时间足够长以捕捉到有用信号,同时避免过长以降低系统性能。

网友T:
可以考虑使用外部参考电压(VREF+和VREF-)来提高精度

网友U:
adc发生的偏差大概会叠加在收集的数据中,致使数据不正确。

网友V:
过采样是用远高于所需的采样频率去采样,这样噪声就会均摊在整个采样频带内,从而提高结果的精度。

网友W:
在PCB设计中,合理的物理布局和地线设计可以减小ADC输入信号受到干扰的可能性,从而减小误差。

网友X:
使用线性插值或表查找方法。

网友Y:
在ADC输入引脚附近添加合适的滤波器,如RC滤波器或者差分模式滤波器,可以有效减小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干扰,提高ADC的信噪比。

网友Z:
使用卡尔曼滤波器或其他数据处理方法,对 ADC 输出数据进行处理,以消除或减小误差。

网友AA:
选择具有较高精度和性能的 ADC 型号

网友AB:
现代芯片通常会提供ADC的校准和校正功能,可以通过执行校准和校正操作来降低误差。

网友J:
ADC的输出结果通常需要经过校准才能得到准确的数值。

网友AC:
进行ADC的校准是减小误差的一种常用方法

网友AD:
外部参考源通常比内部参考源更加稳定,可以减少由于内部参考源波动引起的误差。

网友AE:
选用高质量的ADC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误差。

网友AF:
可以考虑使用硬件滤波器

网友AC:
采用去噪算法,如中值滤波、卡尔曼滤波等。

网友K:
选择与待测信号电压范围相匹配的参考电压范围,以提高ADC的分辨率。

网友AG:
可以采用加权平均值法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加权平均处理,以减少误差的影响

网友AH:
通过使用合适的滤波器来滤除干扰信号,以减少误差的影响。

网友AI:
可以使用低噪声放大器来提高输入信号的质量,从而减少ADC的误差。

网友AJ:
如果多个通道共享一个输入引脚,确保在切换通道时,前一个通道的电荷已经完全被清除,以避免共模干扰。

网友AD:
可以通过优化数据采集和处理的算法,例如使用平滑滤波、插值等方法

网友AK:
采样时间足够长,以允许输入信号充分稳定。

网友AL:
采样速率越高,可能产生的误差也越大。

网友W:
ADC通常使用参考电压作为基准,参考电压的不稳定性会导致ADC的精度下降。可以通过外部提供稳定的参考电压,或者通过在设计中采用内部参考电压和精确的校准电路来提高参考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AM:
利用数字滤波器可以削减随机误差以及噪声。

网友AN:
优化电路设计可以削减外部身分如电源噪声以及接地反弹等对于adc读数的影响。

楼主:
软件算法可以用来补偿adc的非线性特性或其他误差。

网友AO(2023-11-07):
可以经由过程校准adc的增益以及偏置

网友AP:
公道的电路设计以及结构可以减小滋扰以及噪声的影响

网友AQ:
可以斟酌利用外部参考电压(vref+以及vref-)来进步精度

网友AR:
选择精度高、性能好的adc模型

网友AS:
选择利用精度更高的adc,这可以直接进步adc的精度,削减偏差。

网友AT:
硬件上提高参考电压精度,信号滤波,软件采用滤波算法。

网友AU:
ADC误差和硬件软件都有关系,ADC参考电压,硬件滤波,软件滤波等等。

网友AV:
从软硬件上想办法,做滤波平滑处理。

网友AW:
加滤波算法呗

网友AX:
最好用过采样法进行采集处理,这样准确率高

网友AY:
外部参考源凡是比内部参考源加倍不乱,可以削减因为内部参考源颠簸引发的偏差。

网友AZ(2024-02-18):
选择高质量的ADC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