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六路水位检测抗干扰水检芯片VK36W6D/QFN16-封装

楼主(2023-09-21):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36W6D

封装形式:SOP16/QFN16L

详细资料:许.生.手.机:1.3.6.3.2.8.1.4.4.1.2.

概述:VK36W6D具有6个触摸检测通道,可用来检测6个点的水位。该芯片具有较高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提供了6路输出功能。芯片内部采用特殊的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按键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境条件的应用中芯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检测6点水位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 (C26-166)

1-8点高灵敏度抗干扰液体水位检测IC-VK36W系列:

VK36W1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2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4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6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8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8   输出方式:I2C输出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测试环境:在一个玻璃容器外壁(玻璃1-5毫米不等),通过双面电子导热硅胶,把水位检测PCB直接贴在玻璃上面检测水位。

*VK36W水位检测系列是抗干扰能力强,穿透能力高的水位检测专用触摸芯片。拥有1-8个检测点,适合于多种应用段位检测。封装为SOT23-6,SOP8,SOP16/QFN16上电就能检测水位点是否有水,水从无水到有水,从有水到无水,都可以检测出来。检测时可以不接触到水(隔空)在水箱外面检测到水位,也可以用金属探针接触到水来检测水位。在高干扰或者AC开关电源的应用中也可以正常工作。

*应用于多种液体水位检测产品,检测缺水,水位,溢水等多种场景,例如:
1:智能马桶盖,抽水马桶,水蒸锅,净水机,空调扇,洗碗机,加湿器,咖啡机,饮水机,制冰机,鱼缸加热棒,浮水器,浴缸,洁具等家用家电系列
2:植物盆溢水,香薰机,负离子发生器,水位漏水溢水报警器等智能家居产品。
3:水杯,储水器等液位检测杯
4:空气净化器,加湿器,雾化器等环境净化设备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触摸触控芯片、触摸感应芯片、触摸检测芯片、触控感应芯片、触控检测芯片、电容式触摸芯片、电容式触控芯片、触摸芯片、触控芯片、单键触摸、单键触控、触摸触控IC、触摸感应IC、触摸检测IC、触控感应IC、触控检测IC、电容式触控IC、电容式触摸IC、触摸IC、触控IC、触摸按键、触摸调光、触控按键、触控调光、触控滑条、触摸滑条、专业触摸芯片、触摸方案、触摸感应芯片原厂、触摸感应方案原厂、触感触控方案原厂、触控触感方案原厂、电容式触控IC原厂、电容式触控IC原厂、触摸感应IC原厂、单键/单通道触摸芯片、2/两键触摸触控芯片;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键触摸芯片、抗干扰水位检测、抗干扰液位检测、抗干扰液体检测、抗干扰水检IC、抗干扰水检芯片、水位检测芯片、水位检测IC、液位检测芯片、液位检测IC、液体检测芯片、液体检测IC、水位液位检测芯片、水位液位检测IC、液位水位检测芯片、液位水位检测IC

注:具体参数请以最新PDF为准,型号众多未能一一介绍,欢迎索取PDF/样品。

网友A(2024-09-11):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B: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C: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D: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E: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F: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G: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H: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I: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