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电子MCU的硬件架构如何?它的性能特点有哪些?

楼主(2023-09-21):
中颖电子MCU的硬件架构如何?它的性能特点有哪些?

网友A:
中颖电子的MCU产品在硬件架构方面采用了高性能的32位ARM内核,并采用了特殊的存储器指令加速模式和无线子系统等技术,具有高运行效率、低功耗、高性价比、多种封装形式等优势。

网友B:
功耗低,性能还可以

网友C:
单片机目前架构大多数不是CortexM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