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关于STM32G071 BOOT0和SW CLK公用同一个pin脚的问题

楼主(2023-09-21):
请问下大佬我看到073CBU3的引脚定义中PA14既可以做BOOT0,也可以作为SW CLK用,两者都是可以外部pull down的,请问在软件默认boot bit不变的情况下,是否会影响启动后 stlink使用SWD烧录程序和debug

网友A:
应该是不会的

网友B:
在大多数情况下,BOOT0引脚的状态不会直接影响SWD接口的功能。

网友C:
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D:
一般来说设计不会这么冲突吧

网友E:
你说的是boot0?还有用boot0做SWD的接口的?

网友F:
咋还能这么设计呢?ST的是有点意思

网友G:
烧录估计不影响,但是debug不知道哦,没这么使用过

网友H:
话说,你可以用07系列的其他芯片啊,问题不大

网友I:
你可以试试的,而且debug应该优先级会更高一些

网友J:
你调试正常,boot就不会执行了

网友K:
外部下拉?我觉得调试的时候应该boot悬空才行吧

网友L:
按理来说应该不影响,直接试试呗

网友M:
一般不会直接影响SWD接口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