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1cbu3

楼主(2023-09-21):
请教下各位大佬,我在CubeIDE配置G071CUB3的时候发现ADC频率可以选择SYSCLK并配置到64M也不会报错,但是spc里面是标注频率最大为35M,请问如果配置成64M会有问题吗,还是说这边配置了64M,ADC自己会分频

网友A:
不行,最好用他们的推荐值

网友B:
可能你配置到了64MHZ,但是实际还是不执行

网友C:
估计是有问题的,你可以仿真看看的

网友D:
应该不会分频吧,ADC咋分频啊

网友E:
建议还是好好配置吧,就是配置合理一些

网友F:
可能我猜测就是64MHz的时候,直接被分频了吧

网友G:
分不分频不知道啊,但是感觉应该不会分频

网友H:
你这编译也不报错是吗?程序能正常运行么

网友I:
问题不会很大吧,可能时钟内部都固定好了呢

网友J:
最大64MHz,我觉得cubemx能配置,可能就是支持

网友K:
你给配置成35M的 估计能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