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u5 usb调试痛点求解救

楼主(2023-09-21):
平台:STM32U575qii-EV板
模块:USBX,ThreadX
目的:stm32u575芯片作为usb device和PC实现双向通信,device为HID Custom类
现状:当前代码基础配置已经完成,可以枚举成功,并且能够通过usbx的api实现数据发送,或者通过HAL_PCD_EP_Transimit()接口实现数据发送。但是如果发送时间间隔超过5s钟,MCU usb直接suspend,发送接口无法实现功能,并且找不到可以恢复的方法。尝试顺着中断去找suspend的函数或者执行代码,没能找到。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A:
函数用的不对吧

网友B: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用的是cubemx来配置的吗

网友C:
是不是有啥中断冲突了啊

网友D:
一般情况,USB暂停可能是USB睡眠了吧

网友E:
你可以重新初始化一下USB试试

网友F:
超过五秒就掉了?这就有点意思了啊

网友G:
你还是看看程序逻辑吧,感觉是哪里的逻辑出了问题导致的

网友H:
对,一般都是中断导致的,我猜测

网友I:
看看是不是收到啥干扰了,导致USB停止了啊?

网友J:
发送不行了,接收是否OK啊?

网友K:
可能还是哪里初始化没做好吧,可以看看程序初始化部分代码怎么写的

网友L:
这个是usb的挂起吧,你找下看有没有wakeup的函数,取消挂起看下

网友M(2023-10-24):
可能是USB睡眠了吧

网友N(2024-01-09):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O: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