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MX生成的代码第一次可以成功烧写,之后断电再烧写就不行了

楼主(2023-09-21):
错误提示如图所示,主芯片是stm32h743vgt,工具keil5,烧写方式SWD。
另外,CubeMX的debug mode配置如下:
附上初始化代码:
/ MPU Configuration--------------------------------------------------------/ MPU_Config(); / Enable I-Cache---------------------------------------------------------/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SCB_EnableDCache();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时钟配置(外部25MHz晶振):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Supply configuration update enable /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EXTERNAL_SOURCE_SUPPLY);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while(!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VOSRDY)) {}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6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1VCIRANGE_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VCOSEL = RCC_PLL1VCOWID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D3PCLK1|RCC_CLOCKTYPE_D1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SYS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APB3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APB1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APB2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4CLKDivider = RCC_APB4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MPU配置:
void MPU_Config(void)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0};
/ Disables the MPU / HAL_MPU_Disable();
/*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4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256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 /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24000;//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44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64KB;//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16KB;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Enables the MPU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

网友A:
是不是没连接上啊

网友B:
目标设备未正确连接或配置吧

网友C:
是不是你的闪存存储器烧写和擦除的次数太多了损坏了

网友D:
在烧写完成后,尝试立即重启你的设备

网友E:
CubeMX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F:
更新你的CubeMX,编译器,和编程器/调试器到最新版本。试一下

网友:
你看下swd是不是被你禁用了

网友G:
查看是否有存在连接的,如果没有就是没有连接目标MCU即单片机

查看是否有存在连接的,如果没有就是没有连接目标MCU即单片机

对比有连接目标MCU的情况

对比有连接目标MCU的情况

网友H:
可能是你目标设备没有正确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