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SPIN内部运算放大器OPAMP需不需要其他方式打开放大采集,还是直接采集,不需要其...

楼主:
请问STSPIN内部运算放大器OPAMP需不需要其他方式打开放大采集,还是直接采集,不需要其他操作打开才能采集?我现在ADC采集经过内部运放放大的数据 好像不对,请问一下内部的运放是不是需要其他操作打开内部运算放大器,才能获取数据?

网友A(2023-09-21):
图上不是很清楚

网友B(2023-10-21):
好像是要开启opa的吧

网友C:
一般情况需要开启内部运放才行

网友D:
其实用外置运放能好用一些吧

网友E:
内置运放的功能我还没用过,不过建议楼主可以看看官方的例程,都是OK的

网友F:
我记得是有例程的啊,而且怎么使用都是有说明的

网友G:
我忘记了,之前好像是需要配置

网友H:
你用cubemx创建一下呗,应该直接就给开启了

网友I:
内部好像得配置一下寄存器

网友J:
你找个应用手册,先看看,估计是需要配置一下

网友K:
我记得是需要,但是你还是最好自己看看,而且看看例程吧,能更容易理解

网友L:
需要开启内部运放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