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之GPIO输入模式经验分享

楼主(2023-09-21):
I/O输入,简言之,从外部读取TTL信号,而信号又分为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于是乎,STM32的输入模式便可以按照模拟输入和数字量输入来区分了。下面是其相关描述……

1 模拟输入

模拟输入:通过I/O口读取模拟电平,不经过上下拉,也不经过TTL肖特基触发器滤波,此时电平信号是非线性信号,模拟输入常与ADC/DAC结合使用。

2 浮空输入

浮空输入:输入的电平是TTL电平,在不接设备的情况下,呈高阻状态。该模式常用于和一些传感器的连接。浮空输入和上下拉输入的区别,大家可以自行了解下。

3 下拉输入

下拉输入:下拉输入和浮空输入的主要区别是接入了下拉电阻(防止干扰),默认状态下电压为低电平。该模式主要用于对按键状态的检测。
4 上拉输入

上拉输入:上拉输入和浮空输入的主要区别是接入了上拉电阻(防止干扰),默认状态下电压为高电平。该模式也主要用于对按键状态的检测。

网友A(2024-09-11):
减小检测部分与电压误差或电流放大器敏感的输入端之间的连接而引入的噪声

网友B: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C: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D: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E: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F: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G: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H: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I: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