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完整启动流程经验分享

楼主(2023-09-21):
1. 根据boot引脚决定三种启动模式

复位后,在 SYSCLK 的第四个上升沿锁存 BOOT 引脚的值。BOOT0 为专用引脚,而 BOOT1 则与 GPIO 引脚共用。一旦完成对 BOOT1 的采样,相应 GPIO 引脚即进入空闲状态,可用于其它用途。BOOT0与BOOT1引脚的不同值指向了三种启动方式:

  • 从主Flash启动。主Flash指的是STM32的内置Flash。选择该启动模式后,内置Flash的起始地址将被重映射到0x00000000地址,代码将在该处开始执行。一般我们使用JTAG或者SWD模式下载调试程序时,就是下载到这里面,重启后也直接从这启动。
  •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系统储存器指的是STM32的内置ROM,选择该启动模式后,内置ROM的起始地址将被重映射到0x00000000地址,代码在此处开始运行。ROM中有一段出厂预置的代码,这段代码起到一个桥的作用,允许外部通过UART/CAN或USB等将代码写入STM32的内置Flash中。这段代码也被称为ISP(In System Programing)代码,这种烧录代码的方式也被称为ISP烧录。关于ISP、ICP和IAP之间的区别将在后续章节中介绍。
  • 从嵌入式SRAM中启动。显然,该方法是在STM32的内置SRAM中启动,选择该启动模式后,内置SRAM的起始地址将被重映射到0x00000000地址,代码在此处开始运行。这种模式由于烧录程序过程中不需要擦写Flash,因此速度较快,适合调试,但是掉电丢失。

总结:上面的每一种启动方式我都描述了“xxx的起始地址被重映射到了0x00000000地址,从而代码从xxx开始启动”,如下图是STM32F4xx中文参考手册中的图,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述。同时,在下图中也展示了STM32F4xx中统一编址下,各内存的地址分配,注意一点,即使相应的内存被映射到了0x00000000起始的地址,通过其原来地址依然是可以访问的。

2. 启动后bootloader做了什么?

根据BOOT引脚确定了启动方式后,处理器进行的第二大步就是开始从0x00000000地址处开始执行代码,而该处存放的代码正是bootloader。
bootloader,也可以叫启动文件,无论性能高下,结构简繁,价格贵贱,每一种微控制器(处理器)都必须有启动文件,启动文件的作用便是负责执行微控制器从“复位”到“开始执行main函数”中间这段时间(称为启动过程)所必须进行的工作。最为常见的51,AVR或MSP430等微控制器当然也有对应启动文件,但开发环境往往自动完整地提供了这个启动文件,不需要开发人员再行干预启动过程,只需要从main函数开始进行应用程序的设计即可。同样,STM32微控制器,无论是keiluvision4还是IAR EWARM开发环境,ST公司都提供了现成的直接可用的启动文件。
网上有很多资料分析了STM32的启动文件的内容,在此我只进行简单的表述。启动文件中首先会定义堆栈,定义中断/异常向量表,而其中只实现了复位的异常处理函数Reset_Handler,该函数内容如下(STM32F4XX,IAR编译器),可以看到其主要执行了SystemInit和__iar_program_start两个函数,其主要功能除了初始化时钟,FPU等,还会执行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内存的搬移、初始化操作。 这是我想重点介绍的内容,同时也会回答一个疑问,就是如果从Flash启动的话,代码究竟是运行在哪儿的?在我之前接触ARM9、CortexA系列的时候,一般都是把代码搬到内部的SRAM或者外部DDR中执行的,STM32是如何呢?答案下一小节揭晓。

3. bootloader中对内存的搬移和初始化

本节针对程序在内置Flash中启动的情况进行分析。

我们知道烧录的镜像文件中包含只读代码段.text,已初始化数据段.data和未初始化的或者初始化为0的数据段.bss。代码段由于是只读的,所以是可以一直放在Flash中,CPU通过总线去读取代码执行就OK,但是.data段和.bss段由于会涉及读写为了,为了更高的读写效率是要一定搬到RAM中执行的,因此bootloader会执行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会在RAM中初始化.data和.bss段,搬移或清空相应内存区域。
因此我们知道,当启动方式选择的是从内置Flash启动的时候,代码依旧是在Flash中执行,而数据则会被拷贝到内部SRAM中,该过程是由bootloader完成的。bootloader在完成这些流程之后,就会将代码交给main函数开始执行用户代码。

  •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PC机在运行程序的时候将程序从外存(硬盘)中,调入到RAM中运行,CPU从RAM中读取程序和数据;而单片机的程序则是固化在Flash中,CPU运行时直接从Flash中读取程序,从RAM中读取数据,那么PC机能从Flash之类的存储介质中直接读代码执行吗?
  • 答案是不行。因为x86构架的CPU是基于冯.诺依曼体系的,即数据和程序存储在一起,而且PC机的RAM资源相当丰富,从几十M到几百M甚至是几个G,客观上能够承受大量的程序数据。但是单片机的构架大多是哈弗体系的,即程序和数据分开存储,而且单片的片内RAM资源是相当有限的,内部的RAM过大会带来成本的大幅度提高。

4. ISP、IAP、ICP三种烧录方式

虽然这个小节稍稍偏题,但是由于上面在3中启动方式中介绍过了ISP烧录,因此一并在此介绍剩下的两种烧录方式。

  • ICP(In Circuit Programing)。在电路编程,可通过CPU的Debug Access Port 烧录代码,比如ARM Cortex的Debug Interface主要是SWD(Serial Wire Debug)或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
  • ISP(In System Programing)。在系统编程,可借助MCU厂商预置的Bootloader 实现通过板载UART或USB接口烧录代码。
  • IAP(In Applicating Programing)。在应用编程,由开发者实现Bootloader功能,比如STM32存储映射Code分区中的Flash本是存储用户应用程序的区间(上电从此处执行用户代码),开发者可以将自己实现的Bootloader存放到Flash区间,MCU上电启动先执行用户的Bootloader代码,该代码可为用户应用程序的下载、校验、增量/补丁更新、升级、恢复等提供支持,如果用户代码提供了网络访问功能,IAP 还能通过无线网络下载更新代码,实现OTA空中升级功能。
  • IAP和ISP 的区别。
    a、ISP程序一般是芯片厂家提供的。IAP一般是用户自己编写的
    b、ISP一般支持的烧录方式有限,只有串口等。IAP就比较灵活,可以灵活的使用各种通信协议烧录
    c、isp一般需要芯片进行一些硬件上的操作才行,IAP全部工作由程序完成,不需要去现场
    d、isp一般只需要按格式将升级文件通过串口发送就可以。IAP的话控制相对麻烦,如果是OTA的话还需要编写后台的。
    e、注意,这里介绍的bootloader功能显然跟之前介绍的启动文件bootloader有所区别,其目的是为了能接受外部镜像进行烧录,而不是为了运行普通用户程序。

网友A(2023-10-21):
这个是不是只适用于STM32F1啊?

网友B:
一般情况都是默认主flash的吧

网友C:
是不是可以通过boot来实现外置的存储,实现扩大程序代码大小啊

网友D:
话说H7也有boot的方式控制启动么

网友E:
总觉得boot实现的启动方式很好,至少锁死可以用boot实现ISP解锁

网友F:
写的很详细啊,虽然用其他方式的机会不多,但是知道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G:
用boot一般都是为了ISP吧

网友H:
现在IAP是不是都是给爱特梅尔的芯片使用了

网友I:
ICP还没研究过,应该挺有意思吧

网友J:
自己写个BootLoader挺好,用原厂的ISP还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