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的PWM舵机控制经验分享

楼主(2023-09-21):
PWM舵机控制

硬件清单
  • 180°舵机
  • 270°舵机
  • 360°舵机
  • STM/GD32F103C8T6核心板
  • 杜邦线

硬件接线

一、标准/连续旋转舵机
PWM舵机的控制原理基于脉宽调制技术。
1、标准舵机(180°/270°)
  • 具有固定的角度范围
  • 精确控制角度位置

通过改变PWM信号来控制脉冲的高电平时间,从而来控制舵机旋转的角度2、连续旋转舵机(360°)

  • 控制旋转速度和方向
  • 实现无限制的连续旋转

通过改变PWM信号来控制脉冲的高电平时间,从而来控制舵机的速度和方向

二、舵机控制思路
控制信号以固定频率的方波形式发送给舵机;这个方波的周期通常为20ms,即50Hz的频率;
在控制信号中,脉冲的高电平时间决定舵机旋转的角度或旋转速度和方向。

三、PWM实现思路
1、时钟使能
  • //TIM3时钟使能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使能GPIOB端口时钟和AFIO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2、配置GPIO为复用功能及时钟使能
  • // 配置GPIO为复用功能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设置要配置的引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设置引脚模式为复用推挽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设置引脚的速度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GPIO配置
  • // 禁用JTAG 启用SWD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 // 把TIM3_CH1功能部分映射到PB4引脚上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由于使用的是PB4引脚,需要将TIM3_CH1功能部分映射到PB4引脚上

3、配置定时器3为PWM模式
  • // 配置TIM3为PWM模式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000 - 1; // PWM周期,即计数周期20ms,PWM信号频率为50HZ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 - 1; // 预分频系数,定时器时钟频率为72MHz/72=1MHz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 时钟分频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计数模式为向上计数
  •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4、配置TIM3的通道1为PWM输出
  • // 配置TIM3的通道1为PWM输出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PWM模式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输出使能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输出极性为高电平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 初始占空比
  •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开启OC1预加载寄存器
  •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使能自动重装载寄存器
  • // 使能TIM3定时器
  • TIM_Cmd(TIM3, ENABLE);

四、主要函数
此处代码以180°舵机演示
1、main.c
  • if(Data_Flag == 1)
  • {
  •    int Servo_Degree = strtol(Data_Buffer, NULL, 10);//将数组中的数据转换成整数
  •    printf("%s\n",Data_Buffer);//打印数组中的字符串
  •    printf("舵机目前角度 = %d°\n",Servo_Degree);//打印转化后的数据
  •    Degree_Conv_PWM(Servo_Degree);//控制舵机旋转角度
  •    Data_Flag = 0;//标志位重置
  •    memset(Data_Buffer, 0, sizeof(Data_Buffer));//清除数组中的数据
  • }

使用轮询的方式判断是否接收到正确的数据,根据串口数据控制舵机运转

2、PWM.c
  • void Degree_Conv_PWM(int Servo_Degree)// 将接收的数据转换成PWM高电平脉宽
  • {
  •     float PWM_Time;
  •     PWM_Time = (2000.0 * (Servo_Degree / 180.0)) + 500;
  •     TIM_SetCompare1(TIM3, (int)PWM_Time);//定时器设置比较值函数和通道有关 时间参数单位是us
  • }

使用强制类型转换是为了保证精度,最后传递给定时器一个整数比较值

3、Usart.c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printf()函数重定向
  • {
  •     // 发送一个字符到USART1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16_t)ch);
  •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return ch;
  •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串口中断函数
  • {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
  •         Rx_Buffer[Rx_Index]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从串口接收数据到缓冲区
  •     if(Rx_Buffer[Rx_Index] == '
  • Usart1:串口中断接收以“$”开头,“#”结尾的数据
  • 4、SysTick.c
    [code]void Delay_us(uint16_t us)
  • {
  •     SysTick->CTRL =  0;// SysTick控制寄存器清零,停止SysTick定时器
  •     SysTick->LOAD =  72*us - 1;// 设置SysTick加载寄存器的值,确定延时的时间
  •     SysTick->VAL =  0;// 将SysTick当前值寄存器清零
  •     SysTick->CTRL =  5;// 设置SysTick控制寄存器,使其开始倒数计数,并启用SysTick定时器
  •     while((SysTick->CTRL & 0x00010000) == 0);// 等待SysTick定时器倒数完成
  •     SysTick->CTRL =  0;// 再次将SysTick控制寄存器清零,停止SysTick定时器
  • }

    使用系统滴答定时器来控制延时

  •  楼主| 两只袜子 发表于 2023-9-21 16:20 | 显示全部楼层
    五、实践
    通过串口发送指令控制舵机(180°舵机演示)
    1、UartAssist
    注意:串口、波特率、以及数据格式等
    2、现象
    180°/270°舵机可以通过串口发送的指令控制舵机旋转的角度;
    360°舵机可以通过串口发送的指令控制舵机旋转的方向和速度。

    转载自: W-ML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如果数据是以$开头则开始存储数据
        {
            memset(Rx_Buffer, 0, sizeof(Rx_Buffer));// 清空接收缓冲区
            Rx_Buffer[0] = '

    Usart1:串口中断接收以“$”开头,“#”结尾的数据

    4、SysTick.c
    • void Delay_us(uint16_t us)
    • {
    •     SysTick->CTRL =  0;// SysTick控制寄存器清零,停止SysTick定时器
    •     SysTick->LOAD =  72*us - 1;// 设置SysTick加载寄存器的值,确定延时的时间
    •     SysTick->VAL =  0;// 将SysTick当前值寄存器清零
    •     SysTick->CTRL =  5;// 设置SysTick控制寄存器,使其开始倒数计数,并启用SysTick定时器
    •     while((SysTick->CTRL & 0x00010000) == 0);// 等待SysTick定时器倒数完成
    •     SysTick->CTRL =  0;// 再次将SysTick控制寄存器清零,停止SysTick定时器
    • }

    使用系统滴答定时器来控制延时
    五、实践
    通过串口发送指令控制舵机(180°舵机演示)
    1、UartAssist

    注意:串口、波特率、以及数据格式等
    2、现象
    180°/270°舵机可以通过串口发送的指令控制舵机旋转的角度;
    360°舵机可以通过串口发送的指令控制舵机旋转的方向和速度。

    转载自: W-ML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Rx_Index = 1;
        }
        else if(Rx_Buffer[Rx_Index] == '#' && Rx_Buffer[0] == '

    Usart1:串口中断接收以“$”开头,“#”结尾的数据

    4、SysTick.c
    [        DISCUZ_CODE_7        ]
    使用系统滴答定时器来控制延时
    五、实践
    通过串口发送指令控制舵机(180°舵机演示)
    1、UartAssist

    注意:串口、波特率、以及数据格式等
    2、现象
    180°/270°舵机可以通过串口发送的指令控制舵机旋转的角度;
    360°舵机可以通过串口发送的指令控制舵机旋转的方向和速度。

    转载自: W-ML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如果数据是以#结尾则结束数据存储并打印数据信息
        {
              printf("Received: %sundefined", Rx_Buffer);// 打印接收到的数据
              memcpy(Data_Buffer, Rx_Buffer + 1, 3);// 使用memcpy函数进行数组内容复制
              memset(Rx_Buffer, 0, sizeof(Rx_Buffer));// 清空接收缓冲区
              Rx_Index = 0;// 重置索引
              Data_Flag = 1;// 数据标志位
        }
        else
        {
              Rx_Index++;// 增加索引,准备接收下一个字符
        }
        }
    }[/code]

    Usart1:串口中断接收以“$”开头,“#”结尾的数据

    4、SysTick.c
    [        DISCUZ_CODE_7        ]
    使用系统滴答定时器来控制延时
    五、实践
    通过串口发送指令控制舵机(180°舵机演示)
    1、UartAssist

    注意:串口、波特率、以及数据格式等
    2、现象
    180°/270°舵机可以通过串口发送的指令控制舵机旋转的角度;
    360°舵机可以通过串口发送的指令控制舵机旋转的方向和速度。

网友A(2023-10-21):
    写的很详细啊,不错不错,这个很给力

网友B:
    其实控制舵机用定时器给高低电平也行的

网友C:
    这个舵机控制就是给多少个脉冲不好计算

网友D:
    楼主用的是哪款舵机啊?

网友E:
    列举控制情况的表格感觉很实用

网友F:
    这个变量Data_Flag是全局变量吧

网友G:
    如果楼主能把工程贴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H:
    还行,这个控制舵机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I:
    串口发送数据,然后控制舵机,很不错,想法很好啊

网友J:
    其实串口用回车换行结尾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