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各种头文件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3-09-21):
初学STM32经常学习会网上找的例程,或是买的开发板带的例程等等,经常在编译的时候遇到

..\User\stm32f10x_it.c(26):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_eval_sdio_sd.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等等,打不到某个头文件的编译错误。而网上大多数都会提到是工程设置的问题,路径设置不正确,无法找到文件等等。因为这个小问题也折腾了些时间,现在头脑还算清醒,记录下来。

1.首先,一定要清晰的了解工程设置路径的含义,为什么要设置这个路径而不是别的?出于什么原因设置的?答:工程设置的路径是在搜索*.h文件。

下图是我的工程路径,其中User文件夹是用来存放我自己需要编写或修改的文件。

我们再看来一下User路径下的文件。其中3个.c文件和2个.h文件都是在官方库的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SDIO路径下复制过来的。

STM32_EVAL存放着从官方库里边复制过来的

stm32_eval.c

stm32_eval.h

stm32_eval_sdio_sd.c

stm32_eval_sdio_sd.h

stm3210e_eval.c

stm3210e_eval.h

共6个文件。我们先不管这个文件夹。

此时编译,会提示

..\User\stm32f10x_it.c(26):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_eval_sdio_sd.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User\main.c(24):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_eval_sdio_sd.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如下图:

仔细观察会发现,是stm32f10x_it.c和main.c提示找不到stm32_eval_sdio_sd.h。

那为什么是这两个文件提示呢?我们观察到在main.c和stm32f10x_it.c的最上方都引用了stm32_eval_sdio_sd.h这个头文件,见下图:

哦,原来是.c文件引用.h文件,而找不到.h文件就会报错。stm32f10x_it.c还引用了stm32f10x_it.h了呢?那为什么不报错呢?原因见下图:

在User路径内我们存放着stm32f10x_it.h,stm32f10x.c能够找到stm32f10x.h所以就不报错。

stm32f10x_it.c引用了stm32f10x.h和stm32_eval_sdio_sd.h。那为什么能够找到stm32f10x.h而找不到stm32_eval_sdio_sd.h呢?

终于引到正题了。这就是我要说的工程设置选项卡C/C++中include path如何设置的问题了。

下图是目前的设置:

从上图可以看到,我们搜索了User目录,而stm32f10x_it.h即存放在该目录下,因此能够搜索到。而我把stm32_eval_sdio_sd.h存放在STM32_EVAL目录内,故搜索不到该文件。所以解决办法就是添加STM32_EVAL这个路径。我们再编译,可以看到上述提示已经解决了。

3.这引申出另一个问题来,依然和工程设置有关,我们继续。

仔细观察,编译stm32f10x_it.c这个文件时提示\User\STM32_EVAL\stm32_eval.h找不到stm3210e_eval/stm3210e_eval.h。

编译main.c这个文件时提示\User\STM32_EVAL\stm32_eval.h找不到stm3210e_eval/stm3210e_eval.h。

原因是这两个文件都引用了"stm32_eval_sdio_sd.h",而"stm32_eval_sdio_sd.h"又引用了stm32_eval.h。

stm32_eval.h提示找不到stm3210e_eval/stm3210e_eval.h。

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在stm32_eval.h看到了如下代码:

它的含义是相对于stm32_eval.h这个文件,到stm3210e_eval目录内去找stm3210e_eval.h这个文件。显然我没有stm3210e_eval这个路径,因为我是把stm32103_eval.h和stm32_eval.h放在同一个路径下的,都放在了STM32_EVAL这个路径内。所以,也找不到stm3210e_eval.h。

知道问题原因了,也就知道如何解决了。2个办法:

1.创建\User\STM32_EVAL\stm3210e_eval这个路径,把stm3210e_eval.h存放在此。并且在include path中添加..\User\STM32_EVAL\stm3210e_eval即可。

2.将代码修改为#include "stm3210e_eval.h"也可。

通常我用第2种方法,目录结构简单一些。

网友A(2024-09-11):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B: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C: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D: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E: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F: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G: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

网友H:
经变压器映射成这么多节点

网友I: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J: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