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人玩过TB6600吗?

楼主(2023-09-21):
给了指定的脉冲,电机就是转不起来,电机会锁住,但是就是转不起来。

网友A:
这个驱动器好像有点贵啊

网友B:
这个正常的,我觉得可能是频率没够

网友C:
一般情况都是电机有个频率的,你要是频率没够,就转不了

网友D:
你的电机确定是好的?

网友E:
玩过的,这个驱动还挺简单的呢

网友F:
你指定的脉冲用示波器抓一下,看输出的对不对

网友G:
步进电机啊,你应该还有其他地方控制吧,比如正转还是反转啊

网友H:
估计你还是频率没给对

网友I:
你确定输出的脉冲频率等参数都是对的?

网友J:
换一款电机试试呢?

网友K:
电机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网友L:
看看输出的脉冲频率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