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初次使用CH583M开发板要注意的首要问题

楼主(2023-09-21):
  沁恒CH583M开发板拿到手后,如果直接用WCH-Link烧写或仿真时,会提示“设置芯片型号失败”的问题。
  具体请参阅:https://bbs.21ic.com/icview-3328650-1-1.html
  通过沁恒工作人员的提示,用WCH-Link烧写或仿真CH583M前,必须开启CH583M芯片的两线调试模式。
  开启流程(先准备连接电脑的type-c线):

一、安装WCHISPStudio并运行,选择芯片CH583。

二、将type-c线一头插到CH583M开发板的type-c口,按住开发板的S3(Download)不放,再将type-c线另一头插入电脑的USB口,这时,正常的话,WCHISPStudio应该能识别出USB新设备。

如果没有出现USB新设备,请仔细检查插线与接口情况。

三、点击WCHISPStudio上的“开启两线仿真接口”,随后在信息窗口上提示开启成功。

这样就可以用MounRiver Studio进行仿真或下载了。

网友A:
感觉 沁恒的BLE 怎么样?好用吗?

最近在弄一弄CH芯片的触摸功能,觉得好难的。有触摸效果,但终究还不能应用。https://bbs.21ic.com/icview-3332366-1-1.html
@lmn2005 :有的人说 沁恒的 BLE 有小问题。我也不清楚,我只是简单的使用。也没有过深的研究。 真的**国内能有一家BLE做的比较出色的,但是做BLE 的公司 倒是不少
BLE功能还没有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