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1要如何操作让其进入定频持续发射的状态

楼主(2023-09-21):
有佬有程序demo吗,现在按照指导书重新画的板,接收不到蓝牙信号,想看看是不是频率偏了,再调调硬件

网友A:
\projects\n32wb03x_EVAL\prod_test\RF_Test   工程可以通过上位机进入定频模式,也可以参考这个工程里面的代码进入定频模式。

网友B:
我打的要把板子贴在手机上才能搜到,挪开一点就掉线

网友C:
不会吧,我也是重新画的PCB,甚至很多器件都不匹配,随便一连就是十几米,再远没试过。2.2uH300mA功率电感我用叠层的1uH25mA的,1.6nH的也是普通0603电感,47PF也没有,我用的100PF;传输通道要求0.5mm我画的0.2mm;F型天线就是拿尺子大概比了了一下尺寸。
打开项目: N32WB03x_SDK\projects\n32wb03x_EVAL\ble\rtdss\MDK-ARM\rtdss.uvprojx,去掉主函数里的休眠代码,刷进去亮一颗灯,用海凌科HLK-B40的APP,一打开就搜到”NS_RDTSS”,信号大概-55;选用本APP里的第二款服务UUID,即可实现透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jects\n32wb03x_EVAL\prod_test\RF_Test   工程可以通过上位机进入定频模式,也可以参考这个工程里面的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