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晶振好坏的判定方法是什么

楼主(2023-09-21):
其实对于晶振好坏的判断方式主要是利用的晶振的特点进行测试的。比如可以将电笔插入插座,用一只脚接触电笔底部的晶振,用手接触另一只脚。如果电笔开着就是好的。若是电笔的灯不亮就是坏的。当然判断晶振好坏的方式有很多种,下面给大家说说吧!

替换法判断晶振好坏
替换法,这种方法是可以判断的晶振好坏的,用数字电容表或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测量电容时,可以根据提示进行判断的。对于有经验的人应该知道损坏的晶振容量明显减小,不同晶振的正常容量有一定的范围,可以很好的测量,一般在几十到几百PF,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判断的。

仪器判断晶振好坏
现在随着的科技的发展晶振这样的仪器也是比较多的,咱们可以直接用一起判断晶振好坏也是可以的。现在很多晶振厂家在晶振质检的时候都是可以通过仪器进行判断的好会的。当然这些对于的有条件的企业,因为仪器很贵。比如可以使用波浪测试仪看看有没有波型,这也是判断的晶振好坏的方式。

当然,也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电路两端的工作电压,如果可以,用示波器测量其频率。如果频率不对,很可能是坏了。

筛选判断法
对于筛选判断法都是需要了解的,比如咱们可以直接大规模筛选,可设置单管“晶体”振荡电路,晶体两端接双孔小插座,作为测试晶体振荡器的插孔,可用示波器或频率计测试其输出信号号,也可测量频率精度;没有这两个仪器,可以自制一个双电压检测器探头,整流成DC电压,然后用万用表1V测量振荡电压判断晶振的好坏,这些方法都是常见的方式。

其他的判断晶振好坏的方式
对于技术人员测试晶振好坏的话,可以加上电压和激励信号号,用示波器测一下就明白了。可以测一下它是否有输出~控制电压是否在测试中,用万用表检查10K,无穷大是一个很好的晶体振荡器,这些都是测试晶振的好坏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