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5rct6能和stm32直接替换吗

楼主(2023-09-21):
网上倒是有个表,但是这个型号没说能不能

雅特力,先楫MCU, 有需要联系18002528376

网友A:
基本上都有对应的型号进行替换

网友B:
GD的205带RGBLCD控制器,你替换ST的有点浪费,还不如直接上GD的405

网友C:
虽然GD32F205RCT6和STM32都是32位MCU,但是在管脚定义、生态系统和性能特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如果你想在GD32F205RCT6上直接替换STM32,需要仔细检查它们的规格和功能特性,并可能需要进行引脚映射和代码调整。

网友D:
GD32 MCU替代型号
1、GD32F101系列
1. GD32F101T4U6 == STM32F101T4U6
2. GD32F101T6U6 == STM32F101T6U6
3. GD32F101T8U6 == STM32F101T8U6
4. GD32F101TBU6 == STM32F101TBU6
5. GD32F101C4T6 == STM32F101C4T6
6. GD32F101C6T6 == STM32F101C6T6
7. GD32F101C8T6 == STM32F101C8T6
8. GD32F101CBT6 == STM32F101CBT6
9. GD32F101R4T6 == STM32F101R4T6
10. GD32F101R6T6 == STM32F101R6T6
11. GD32F101R8T6 == STM32F101R8T6
12. GD32F101RBT6 == STM32F101RBT6
13. GD32F101RCT6 == STM32F101RCT6
14. GD32F101RDT6 == STM32F101RDT6
15. GD32F101RET6 == STM32F101RET6
16. GD32F101RFT6 == STM32F101RFT6
17. GD32F101RGT6 == STM32F101RGT6
18. GD32F101RIT6 == STM32F101RIT6
19. GD32F101RKT6 == STM32F101RKT6
20. GD32F101V8T6 == STM32F101V8T6
21. GD32F101VBT6 == STM32F101VBT6
22. GD32F101VCT6 == STM32F101VCT6
23. GD32F101VDT6 == STM32F101VDT6
24. GD32F101VET6 == STM32F101VET6
25. GD32F101VFT6 == STM32F101VFT6
26. GD32F101VGT6 == STM32F101VGT6
27. GD32F101VIT6 == STM32F101VIT6
28. GD32F101VKT6 == STM32F101VKT6
29. GD32F101ZCT6 == STM32F101ZCT6
30. GD32F101ZDT6 == STM32F101ZDT6
31. GD32F101ZET6 == STM32F101ZET6
32. GD32F101ZFT6 == STM32F101ZFT6
33. GD32F101ZGT6 == STM32F101ZGT6
34. GD32F101ZIT6 == STM32F101ZIT6
2、GD32F103系列
1. GD32F103T4U6 == STM32F103T4U6
2. GD32F103T6U6 == STM32F103T6U6
3. GD32F103T8U6 == STM32F103T8U6
4. GD32F103TBU6 == STM32F103TBU6
5. GD32F103C4T6 == STM32F103C4T6
6. GD32F103C6T6 == STM32F103C6T6
7. GD32F103C8T6 == STM32F103C8T6
8. GD32F103CBT6 == STM32F103CBT6
9. GD32F103R4T6 == STM32F103R4T6
10. GD32F103R6T6 == STM32F103R6T6
11. GD32F103R8T6 == STM32F103R8T6
12. GD32F103RBT6 == STM32F103RBT6
13. GD32F103RCT6 == STM32F103RCT6
14. GD32F103RDT6 == STM32F103RDT6
15. GD32F103RET6 == STM32F103RET6
16. GD32F103RFT6 == STM32F103RFT6
17. GD32F103RGT6 == STM32F103RGT6
18. GD32F103RIT6 == STM32F103RIT6
19. GD32F103RKT6 == STM32F103RKT6
20. GD32F103V8T6 == STM32F103V8T6
21. GD32F103VBT6 == STM32F103VBT6
22. GD32F103VCT6 == STM32F103VCT6
23. GD32F103VDT6 == STM32F103VDT6
24. GD32F103VET6 == STM32F103VET6
25. GD32F103VFT6 == STM32F103VFT6
26. GD32F103VGT6 == STM32F103VGT6
27. GD32F103VIT6 == STM32F103VIT6
28. GD32F103VKT6 == STM32F103VKT6
29. GD32F103ZCT6 == STM32F103ZCT6
30. GD32F103ZDT6 == STM32F103ZDT6
31. GD32F103ZET6 == STM32F103ZET6
32. GD32F103ZFT6 == STM32F103ZFT6
33. GD32F103ZGT6 == STM32F103ZGT6
34. GD32F103ZIT6 == STM32F103ZIT6
3、GD32F105系列
1. GD32F105R8T6 == STM32F105R8T6
2. GD32F105RBT6 == STM32F105RBT6
3. GD32F105RCT6 == STM32F105RCT6
4. GD32F105RDT6 == STM32F105RDT6
5. GD32F105RET6 == STM32F105RET6
6. GD32F105RFT6 == STM32F105RFT6
7. GD32F105RGT6 == STM32F105RGT6
8. GD32F105RIT6 == STM32F105RIT6
9. GD32F105RKT6 == STM32F105RKT6
10. GD32F105V8T6 == STM32F105V8T6
11. GD32F105VBT6 == STM32F105VBT6
12. GD32F105VCT6 == STM32F105VCT6
13. GD32F105VDT6 == STM32F105VDT6
14. GD32F105VET6 == STM32F105VET6
15. GD32F105VFT6 == STM32F105VFT6
16. GD32F105VGT6 == STM32F105VGT6
17. GD32F105VIT6 == STM32F105VIT6
18. GD32F105VKT6 == STM32F105VKT6
19. GD32F105ZCT6 == STM32F105ZCT6
20. GD32F105ZDT6 == STM32F105ZDT6
21. GD32F105ZET6 == STM32F105ZET6
22. GD32F105ZFT6 == STM32F105ZFT6
23. GD32F105ZGT6 == STM32F105ZGT6
24. GD32F105ZIT6 == STM32F105ZIT6
4、GD32F107系列
1. GD32F107RBT6 == STM32F107RBT6
2. GD32F107RCT6 == STM32F107RCT6
3. GD32F107RDT6 == STM32F107RDT6
4. GD32F107RET6 == STM32F107RET6
5. GD32F107RFT6 == STM32F107RFT6
6. GD32F107RGT6 == STM32F107RGT6
7. GD32F107RIT6 == STM32F107RIT6
8. GD32F107RKT6 == STM32F107RKT6
9. GD32F107V8T6 == STM32F107V8T6
10. GD32F107VBT6 == STM32F107VBT6
11. GD32F107VCT6 == STM32F107VCT6
12. GD32F107VDT6 == STM32F107VDT6
13. GD32F107VET6 == STM32F107VET6
14. GD32F107VFT6 == STM32F107VFT6
15. GD32F107VGT6 == STM32F107VGT6
16. GD32F107VIT6 == STM32F107VIT6
17. GD32F107VKT6 == STM32F107VKT6
18. GD32F107ZCT6 == STM32F107ZCT6
19. GD32F107ZDT6 == STM32F107ZDT6
20. GD32F107ZET6 == STM32F107ZET6
21. GD32F107ZFT6 == STM32F107ZFT6
22. GD32F107ZGT6 == STM32F107ZGT6
23. GD32F107ZIT6 == STM32F107ZIT6
5、GD32F205系列
GD32F205RCT6 == STM32F205RCT6
GD32F205RET6 == STM32F205RET6
GD32F205RGT6 == STM32F205RGT6
GD32F205RKT6 == STM32F205RKT6
# 增强Pin-Pin系列
GD32F205VCT6 增加驱屏和内存扩展 STM32F205VCT6
GD32F205VET6 增加驱屏和内存扩展 STM32F205VET6
GD32F205VGT6 增加驱屏和内存扩展 STM32F205VGT6
GD32F205VKT6 增加驱屏和内存扩展 STM32F205VKT6
GD32F205ZCT6 增加驱屏和内存扩展 STM32F205ZCT6
GD32F205ZET6 增加驱屏和内存扩展 STM32F205ZET6
GD32F205ZGT6 增加驱屏和内存扩展 STM32F205ZGT6
GD32F205ZKT6 增加驱屏和内存扩展 STM32F205ZKT6
6、GD32F207系列
# 增强Pin-Pin系列
GD32F207RCT6 增加摄像头、网口和加密 STM32F207RCT6
GD32F207RET6 增加摄像头、网口和加密 STM32F207RET6
GD32F207RGT6 增加摄像头、网口和加密 STM32F207RGT6
GD32F207RK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RKT6
GD32F207VC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VCT6
GD32F207VE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VET6
GD32F207VG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VGT6
GD32F207VK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VKT6
GD32F207ZC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ZCT6
GD32F207ZE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ZET6
GD32F207ZG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ZGT6
GD32F207ZK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ZKT6
GD32F207IE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IET6
GD32F207IG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IGT6
GD32F207IK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IKT6
7、GD32F405系列
1. GD32F405RET6 == STM32F405RET6
2. GD32F405RGT6 == STM32F405RGT6
3. GD32F405RKT6 == STM32F405RKT6
4. GD32F405VGT6 == STM32F405VGT6
5. GD32F405VKT6 == STM32F405VKT6
6. GD32F405ZGT6 == STM32F405ZGT6
7. GD32F405ZKT6 == STM32F405ZKT6
8. GD32F405VGH6 == STM32F405VGH6
9. GD32F405VKH6 == STM32F405VKH6
8、GD32F407系列
1. GD32F407RET6 == STM32F407RET6
2. GD32F407RGT6 == STM32F407RGT6
3. GD32F407RKT6 == STM32F407RKT6
4. GD32F407VET6 == STM32F407VET6
5. GD32F407VGT6 == STM32F407VGT6
6. GD32F407VKT6 == STM32F407VKT6
7. GD32F407ZET6 == STM32F407ZET6
8. GD32F407ZGT6 == STM32F407ZGT6
9. GD32F407ZKT6 == STM32F407ZKT6
10. GD32F407VEH6 == STM32F407VEH6
11. GD32F407VGH6 == STM32F407VGH6
12. GD32F407VKH6 == STM32F407VKH6
13. GD32F407IEH6 == STM32F407IEH6
14. GD32F407IGH6 == STM32F407IGH6
15. GD32F407IKH6 == STM32F407IKH6
9、GD32F425系列
# 时钟增强,最大200MHz
1. GD32F425VGT6 == STM32F427VGT6
2. GD32F425ZGT6 == STM32F427ZGT6
3. GD32F425IGH6 == STM32F427IGH6
10、GD32F427系列
# 时钟增强,最大200MHz
1. GD32F427VGT6 == STM32F427VGT6
2. GD32F427ZGT6 == STM32F427ZGT6
3. GD32F427IGH6 == STM32F427IGH6
11、GD32F450系列
# 时钟增强,最大200MHz
1. GD32F450VGT6 == STM32F427VGT6
2. GD32F450VIT6 == STM32F427VIT6
3. GD32F450ZGT6 == STM32F427ZGT6
4. GD32F450ZIT6 == STM32F427ZIT6
5. GD32F450IGH6 == STM32F427IGH6
6. GD32F450IIH6 == STM32F427IIH6
12、GD32F470系列
# 时钟增强,最大200MHz
1. GD32F470VGT6 == STM32F427VGT6
2. GD32F470VIT6 == STM32F427VIT6
3. GD32F470ZGT6 == STM32F427ZGT6
4. GD32F470ZIT6 == STM32F427ZIT6
5. GD32F470IGH6 == STM32F427IGH6
6. GD32F470IIH6 == STM32F427IIH6
注:GD32F425/427/470系列MCU完全兼容GD32F405/407/450系列MCU
产品替代信息:
芯片架构:AVR、ARM、PIC、C51、RISC-V等
寄存器地址:例STM32系列Memory map:Code(0x00000000-0x1FFFFFFF)、SRAM(0x20000000-0x3FFFFFFF)、Peripheral(0x40000000-0x5FFFFFFF)External RAM(0x60000000-0xBFFFFFFF)、External Device(0xC0000000-0xFFFFFFFF)
功能和规格:CPU内核,CPU主频,SRAM容量,FLASH容量,IO数量和工作电压
外设和接口:外设和接口数量,以及引脚复用IO端口
开发环境:编译器、调试器、库文件
兼容排序规则:
GD32E508-E507-E505-F307-F305-F107-F105
GD32F470-F450-F427-F425-F407-F405
GD32E503-F403-F303-F103
GD32F350-F330-F310-F150-F130-E230
GD32F207-F205
GD32C113-GD32C103
GD32E113-E103
竞品系列替代:
GD32A503-替代NXP SK32K118、116、142、144、146系列 GD32E230可以替代STM32F0系列 GD32F470可以替代STM32F427、429系列 GD32F405可以替代STM32F405系列 GD32F303可以替代STM32F103系列 GD32F303可以替代华大HC32F460系列 GD32F303可以替代国名N32G452系列

网友E:
后缀相同的就能替换是不是

网友F:
好像程序是不能完全兼容的

网友G:

有些MCU芯片是可以替换, 但替换后是不能直接用的, 它们的程序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网友H:

引脚可以替换,但是程序不能完全一样

网友I:
你想替换ST哪颗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