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专区] 新版本WCH-Link切换模式方法

楼主(2023-09-21):
WCH-Link V1使用接在P30的轻触开关来自由切换RISC-V或ARM下载模式,但当切换到RISC-V为RISC-V芯片下载时,会提示升级,但升级后变成了V2,这时,接在P30的轻触开关已经失效,即再也无法用来切换下载模式。这种情况下,下载模式的切换变成了软件方式。切换方法如下:

一、下载并安装WCH-LinkUtility。下载网址:  https://www.wch.cn/downloads/WCH-LinkUtility_ZIP.html
二、将WCH-Link插入电脑的USB口,运行WCH-LinkUtility,点击“GET”即可获取当前的下载模式。

我的WCH-Link当前模式是RV模式。

三、如果需要将RV模式改成ARM模式,只需要点击"GET"前面的三角形选择下拉的“WCH-LinkDAP-WINUSB”,再点击右边的“SET”按钮。稍等片刻,新的固件下载后,WCH-Link就会切换成ARM模式。

注意:

1、如果WCH-Link为原来的老版本且当前模式为WCH-LinkDAP-HID,此时想将其改为RV模式,点击"SET"后会提示失败。

当然,想通过WCH-LinkUtilityWCH-LinkDAP-HID切换到WCH-LinkDAP-WINUSB,也是无法实现的。

2、如果WCH-Link为原来的老版本且当前模式为RISC-V,这时,想将RV模式切换成WCH-LinkDAP-WINUSB,点击"SET"后会弹出升级的对话框,这时点击“是”即可。

升级后就可以使用WCH-LinkUtility,按照上面提供的方法自由进行模式切换。

所以建议手头是老版本的WCH-Link,先用硬件方式将其切换成RISC-V再用WCH-LinkUtility进行升级。

3、新版本下的WCH-LinkDAP-WINUSB或RISC-V模式无法切换成WCH-LinkDAP-HID模式,估计是新版本不再支持WCH-LinkDAP-HID模式吧。

网友A(2024-05-06):
这两种下载模式的区别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B:
当更换WCH-Link后 不需要重新断电即可更改成功是吗

网友C:
不同的模式所对应的场合有没有什么规定呢

网友D:
USB-TTL模式,芯片的TXD脚和wchlink的RX脚连接,芯片的RXD脚和wchlink的TX脚连接,且两者共地连接(实际上不需要共地也可以),无需共电源(共电源反而失效),即可完成收发,数据收发时灯并不会闪烁

网友E:
载模式,切换成arm内核的下载模式的方法:断电时连接TX和GND,上电后断开TX和GND,蓝灯亮为ARM模式,蓝灯灭为RISC-V模式

网友F:
是否可以在线检测当前link的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