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复用推挽和推挽都是在什么时候使用啊?

楼主(2023-09-21):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主要是看驱动能力如何,来选择不同的方式进行。

网友B:
推挽拓扑结构通常在以下情况下使用:

输出需要较大的功率,而单级推挽无法提供足够的驱动能力时。推挽拓扑结构可以提供较高的效率和较低的失真度,因此在大功率应用中常被使用。
需要驱动多个负载时。推挽拓扑结构可以同时驱动多个负载,而不需要额外的电源。
复用推挽拓扑结构通常在以下情况下使用:

需要驱动更多的负载,而单级推挽无法满足需求时。复用推挽拓扑结构可以同时驱动更多的负载,同时保持较高的效率和较低的失真度。
在需要更高的输出电流或电压时使用。复用推挽拓扑结构可以实现更高的电流或电压输出,以满足特定应用的需求。
总之,推挽和复用推挽拓扑结构都适用于需要高效率和低失真度的应用场景中。具体选择哪种拓扑结构取决于应用需求和设计要求。

网友C:
复用推挽和推挽的驱动能力难道不应该是一样的吗

网友D:
复用推挽输出,此时IO受内部外设控制,比如定时器的PWM,比如SPI的MOSI,MISO等。
而普通的推挽输出,则IO受ODR控制

网友E:
也就是说二者在驱动能力上 并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F:
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引脚可以通过给出正反向电压来控制MOS管导通从而让引脚输出高低电平,而两者区别就在于推挽复用输出不经过输出数据寄存器(ODR)

网友G:
既然驱动能力没有区别 那为什么还要有这两种方式的出现呢

网友H:
推挽电路是两个参数相同的三极管或晶体管,以推挽方式存在于电路中,各负责正负半周的波形放大任务,电路工作时,两只对称的功率开关管每次只有一个导通,所以导通损耗小、效率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推挽拓扑结构通常在以下情况下使用:

输出需要较大的功率,而单级推挽无法提供足够的驱动能力时。推挽拓扑 ...

正解

网友J:
楼主说的不错的。很棒,很好的。

网友K(2023-11-06):
推挽结构的输出级通常由两个三极管或MOSFET组成,它们分别受两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高低电平由IC的电源电压决定。推挽电路的两个参数相同的三极管或MOSFET,以推挽方式存在于电路中,各负责正负半周的波形放大任务,电路工作时,两只对称的功率开关管每次只有一个导通,所以导通损耗小、效率高。输出既可以向负载灌电流,也可以从负载抽取电流。推拉式输出级既提高电路的负载能力,又提高开关速度。

网友L:
复用推挽输出用于连接多个外部设备或传感器。

网友M:
GPIO口既可以用作ADC输入又可以用作SPI接口输出。

网友N:
当外部设备的电压水平低于或高于芯片内部电压水平时,使用复用推挽输出可以使设备在同一根线上连接。

网友O:
可以在复用接口中替代IO扩展器,节省成本和布线空间。

网友P:
推挽输出的特点是在输出高电平时,输出端口会向负载提供电流;而在输出低电平时,输出端口不会向负载提供电流。这种模式适用于需要输出高低电平的场景,例如连接数字器件。

网友Q:
复用推挽是一种用于放大信号的电路,可以在多个引脚上同时传输数据和指令。在复用推挽电路中,两个输出端分别连接至两个输入端,通过控制输入端的切换来控制输出端的电流方向。

网友R:
推挽输出电路常见的使用情况是在功率放大器中。

网友S:
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

网友T:
复用开漏输出、复用推挽输出:可以理解为GPIO口被用作第二功能时的配置情况

网友U:
复用推挽输出通常用于需要灵活配置输入输出功能的场合,如通信协议、传感器接口等。在复用推挽输出时,需要考虑到信号的电平转换、驱动能力和干扰问题。

网友K:
在I/O端口与外部器件之间需要数据交换时使用推挽输出。

网友:
用于描述输出电路的工作方式。

网友V:
复用推挽和推挽输出都是在不同场景下处理输入输出问题的技术。

网友W:
复用推挽输出更注重灵活性和节省资源,而推挽输出更注重驱动能力和负载驱动。

网友X:
复用推挽输出与普通的推挽输出在输出的时候均使用两个MOS管(P-MOS和N-MOS),其输出电路是相同的。区别在于控制输出的信号来源:复用推挽输出的控制信号来自单片机的内置外设控制器(比如SPI1),而普通的推挽输出的控制信号来自输出数据寄存器。

网友Y:
推挽输出和复用推挽输出都是数字器件常用的输出方式,主要用于驱动负载。

网友:
当引脚被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时,它可以作为输入引脚,同时也可以通过给出正反向电压来控制MOS管导通,从而让引脚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Z:
在电机驱动或灯光控制等场合,需要在一定时间内保持高或低电平的情况下。

网友AA:
并非作为通用IO口使用

网友AB:
复用推挽输出则是一种特殊的模式,它允许在同一引脚上既进行输入又进行输出操作。

网友AC:
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适用于连接数字器件。而复用推挽输出则是一种特定的工作模式,它允许在同一引脚上同时进行输入和输出操作。

网友AD:
推挽输出是一种用于驱动感性负载或较高电压的输出模式。

网友AE:
复用推挽输出是一种在单一 I/O 引脚上实现多种功能的方法。它可以实现在一个引脚上进行输入和输出操作,从而节省有限的 I/O 资源。

网友AF:
推挽输出通常用于需要较高驱动能力的场合,如驱动继电器、电机等。在使用推挽输出时,需要注意电平转换、驱动电流和电压范围等问题。

网友AG:
推挽输出用于打开/关闭电路,实现高低电平转换,适用于需要大电流驱动负载 的情况。

网友AH(2023-12-07):
复用推挽输出用于毗连多个外部设备或传感器。

网友AI:
它可以在重用接口中取代IO扩展器,节省成本和布线空间。

网友AJ:
GPIO端口既可以作为ADC输入,也可以作为SPI接口输出。

网友AK:
推挽输出电路常见的利用环境是在功率放大器中。

网友AL:
复用推挽拓扑结构可以同时驱动更多的负载,同时保持较高的效率和较低的失真度。

网友AM:
既然驾驶能力没有差别,为什么这两种方法还会出现

网友AN:
可重复使用的推拉和推拉的驱动能力不应该是一样的吗

网友AO:
推挽输出可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码设备。

网友AP:
重复使用开漏输出和重复使用推挽输出:可以理解为GPIO端口作为第二功能时的配置

网友AQ(2024-01-09):
当需要在I/O端口和外部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交换时,使用推挽输出。

网友AR:
重用推拉输出更强调灵活性和资源节约,而推拉输出更强调驱动能力和负载驱动。

网友AS(2024-02-18):
用于描写输出电路的事情方法。

网友AT:
两者都是推挽输出,只是复用推挽是复用成其他外设,由外设进行控制。

网友AU:
一个是有外设寄存器控制,一个是IO寄存器控制。

网友AV(2026-03-04):
推挽输出:用于 GPIO 普通输出,如驱动 LED、继电器、电平信号,直接由 IO 口输出高低电平,无外设复用。复用推挽输出:用于引脚复用为外设功能,如 PWM、UART、SPI、CAN 等,由外设模块控制输出,GPIO 本身不直接操作。

网友AW:
保持高或低电平,可用定时器或计数器确保特定时间段,确保电路稳定。

网友AX:
输出电路一般将单片机处理的信号转换成可以驱动外部设备(如电机、LED等)的形式,如电压或电流。

网友AH:
因为不同应用场景对驱动方式的需求不同,一种可能更适用于高速运动,另一种可能更适合平稳运行。

网友AN:
这东西能替代IO扩展器,省下钱和线缆空间。

网友AY:
GPIO口多功能,既能读取模拟信号,又能输出SPI数据。

网友AZ:
这意思是GPIO口除了正常输出外,还能用于其他功能,得根据需要配置。

网友BA:
推挽输出电路能大电流开关,适合驱动大功率设备。

网友BB:
推挽输出可以增强电流输出能力,便于在单片机与外部器件间进行高效的数据传输。

网友BC:
推挽和推挽驱动能力相同,都提供双向电流控制,但具体性能还受电路设计和元件影响。

网友BD:
GPIO端口多功能,既可采集ADC数据,又可发送SPI信息。

网友BE:
两者在驱动力上无差异,性能持平。

网友BF:
复用推挽与推挽驱动能力理论上相同,但实际应用中,复用推挽因电路结构不同,可能存在损耗差异。

网友BG(2026-04-05):
不一定,推拉力的设计取决于应用需求,有时候需要平衡两边的力,有时需要一侧更强以保持稳定性。

网友AI:
推挽输出能确保数字信号清晰,适合驱动高负载数字元件。

网友BH:
可能是因为成本、易用性或技术要求不同,导致不同方法被采用。

网友BI:
推挽输出(通用推挽) 与 复用推挽输出 的核心区别在于 控制权来源 不同:前者由 CPU 软件直接控制,后者由片上外设硬件自动控制。两者的使用场景完全不同。

网友BJ:
复用推挽能切换信号,推挽输出增强电流驱动,用途不同。

网友BK:
推挽(普通 GPIO)是你代码直接控制高低电平;复用推挽是片内外设(PWM、串口、SPI)自动控制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