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支持IAP下载吗?

楼主(2023-09-21):
还是只能用ISP啊?

网友A:
支持的,其实只要是有读写flash,都可以做iap

网友B:
HC89S003是华邦电子(Walsin)推出的一款8位OTP(一次性编程)存储器,主要用于存储代码和数据,并且不支持IAP(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下载功能。

网友B:
如果您需要使用IAP下载功能,可能需要选择其他类型的单片机或嵌入式系统,例如具有足够内存和处理器资源以及支持IAP功能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