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IN总线有什么优势啊?

楼主(2023-09-21):
(无正文)

网友A:
价格优势 ,成本 优势 。

网友B:
lin总线能节省引脚资源啊,而且有自己的通讯优势

网友C:
CAN总线使用双绞屏蔽线-5V,LIN总线使用单线-12V

网友D:
CAN总线会使用11或29位的标识符,LIN总线中的标识符是6位的

网友E:
LIN总线支持错误检查、校验和配置。而can不支持

网友F:
LIN总线是CAN总线的补充,它的可靠性以及性能较低,但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网友G:
LIN总线报文发送的顺序是确定的,不是事件驱动的,即没有总线仲裁

网友H:
LIN总线具有低成本可靠性高等有点,在汽车上一些非高速通信节点如车灯、雨刷啊这些就是使用的LIN总线。

网友I(2023-11-08):
低成本、灵活性高、传输速率快

网友J:
应用简单,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