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三电平BUCK-BOOST预充电疑问

楼主(2023-09-21):
电容不是隔直通交嘛,这里怎么预充电,这里Q1是打开的其余管子都没导通?

网友A:
起始时刻,只开Q1,电流按红色虚线流动,自然就把飞跨电容冲起来了,只是需要实时检测飞跨电压,到了半直压就要关闭Q1。这拓扑太麻烦,曾经玩过,终究还是放弃了。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