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之KEIL的OPTION设置

楼主:
前言Keil MDK是比较流行的STM32项目开发工具,建议选用5.0以上的版本,同时要注意5.0版本对Windows XP、Window7的支持已经不好了,因此在开发平台上也建议选用Windows 10或以上版本。一、Device选项卡

二、Target选项卡 ★★★

  • ROM空间的起始地址为0x80000000,空间大小0x20000=131072, 128K=128*1024
    =131072个字节;
  • SRAM空间的起始地址为0x20000000,空间大小0x5000=20480, 20K*1024=20480个字节

楼主(2023-09-22):
三、Output选项卡

楼主:
Create Excutable 编译后生成可执行文件……①
Create Library 编译后生成链接库 ……②
①和②只能二选一

楼主:
四、Listing选项卡

楼主:
五、User选项卡

楼主:
六、C/C++选项卡

楼主:
这里必须设置两个宏定义:“STM32F10X_MD,USE_STDPERIPH_DRIVER”,中间用“英文逗号”分割。这两个宏定义会成为库函数源码中很多条件编译部分的“判定条件”,以选择适合C8T6的库函数代码创建到项目中。

楼主:
语言/代码注释:

楼主:
头文件路径添加步骤:

楼主:
七、Asm选项卡

楼主:
、Asm选项卡

楼主:
八、Linker选项卡

楼主:
九、Debug选项卡

楼主:
十、Utilitise 工具选项卡 ★★★

网友A(2024-08-11):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B: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C: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D: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