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这些PLC项目调试常见错误类型,你都了解吗?

楼主(2023-09-22):
各种品牌PLC都具有自我诊断功能,但PLC修理的技巧在于,充分运用该功能进行分析,然后精确寻找问题所在。整理了当PLC呈现反常报警时,PLC修理人员需要了解的8种常见错误类型。
CPU反常
CPU反常报警时,应查看CPU单元衔接于内部总线上的一切器材。具体方法是顺次替换可能存在问题的单元,找出问题单元,并作相应处理。
存储器反常
存储器反常报警时,如果是程序存储器的问题,经过从头编程后还是无法解决,这种状况可能是噪声的搅扰引起程序的改变,否则应替换存储器。
输入/输出单元反常、扩展单元反常
发作这类报警时,应首要查看输入/输出单元和扩展单元衔接器衔接状况、电缆衔接状况,断定问题发作的某单元之后,再替换单元。
不执行程序
一般状况下可依照【输入——程序执行情况——输出】的过程进行查看
(1)输入查看
这一过程是运用输入LED指示灯辨认,或用写入器构成的输入监视器查看。
当输入LED不亮时,可开始断定是外部输入体系问题,再配合万用表查看。如果输出电压不正常,就可断定是输入单元问题。
当LED亮而内部监视器无显现时,则可认为是输入单元、CPU单元或扩展单元的问题。
(2) 程序进行查看
这一过程是经过写入器上的监视器查看。当梯形图的接点状况与成果不一致时,则是程序错误(例如内部继电器两层运用等),或是运算部分出现问题。
(3)输出查看
这一过程可用输出LED指示灯辨认。当运算成果正确而输出LED指示错误时,则可认为是CPU单元、I/O接口单元的问题。当输出LED是亮的而无输出,则可判别是输出单元问题,或是外部负载体系出现问题。
由于PLC机型不同,I/O与LED衔接方法的不一样(有的接于I/O单元接口上,有的接于I/O单元上)。所以,依据LED判别的问题规模也有不同。
部分程序不执行
检查方法与前一项相同,但是,如果计数器、步进控制器等的输入时刻过短,则会呈现无呼应问题,这时应该校验输入时刻是否足够大,校验可按输入时刻(输入单元的最大呼应时刻+运算扫描时刻乘以2)的联系进行。
电源短时掉电,程序内容也会消失
(1)首先查看电池是否存在问题。
(2)经过反复通断PLC本身电源来查看。为使微处理器正确启动,PLC中设有初使复位点电路和电源断开时的保存程序电路。这种电路发作问题时,就不能保存程序。所以可用电源的通、断进行查看。
(3)如果在替换电池后依然呈现电池反常报警,就可判定是存储器或是外部回路的漏电流异常增大所造成的。
(4)电源的通断总是与机器体系同步发作,这时可查看机器体系发作的噪声影响。由于电源的断开是常与机器体系工作同时出现的问题,绝大部分是因为电机或绕组所发作的强噪声所造成的。
PROM不能工作
先查看PROM连接是否良好,然后判断是否需要替换芯片。
电源重启或复位后,动作停止
这种问题可认为是噪声搅扰或PLC内部接触不良所造成的。噪声原因一般都是电路板中小电容容量减小或元件功能不良所造成的,对接触不良原因可经过轻轻敲PLC机体进行查看,还要查看电缆和衔接器的连接状况。
PLC无线通讯实现方法
不必改变现有程序,也能使PLC正常工作的方法,那便是采用无线通讯终端作为媒介,搭建PLC之间或者PLC与设备之间的通讯桥梁。
比如要搭建西门子S7-1200和三菱FX5U PLC之间ModbusTCP/IP无线以太网通讯。便需要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9MB来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无线方案示意图 ▼
再比如,要实现2台组态王和1台三菱FX5u PLC之间ModbusTCP/IP无线以太网通讯。就需要采用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9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无线方案示意图 ▼
再比如,一个车间内PLC需要与多个IO信号点需要建立通讯,假定西门子S7-200SMART PLC为主站,从站采集IO信号,采用Profinet通讯协议实现无线通讯。就需要采用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无线方案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