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C32L110C6PA的内部温度ADC读取

楼主:
最近学习HC32L110遇到太多坑了,内部温度采集调试了很久都没搞出来,求大佬分享一下内部温度采集的程序,谢谢谢谢

网友A(2023-09-22):
这么详细的文档你不用,却说遇到太多的坑。
这不是坑,是你不会不能怪小华MCU

网友B:
这里是一个使用Arduino的基本的内部温度采集程序。这个程序假设你使用的是DHT11或DHT22温湿度传感器。

c
#include "DHT.h"

#define DHTPIN 2     // 连接到DHT传感器的数字引脚
#define DHTTYPE DHT11   // DHT 11

DHT dht(DHTPIN, DHTTYPE);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DHTxx 测试!");

  dht.begin();
}

void loop() {
  delay(2000);

  float h = dht.readHumidity(); // 读取湿度
  float t = dht.readTemperature(); // 读取温度(摄氏度)

  if (isnan(h) || isnan(t)) {
    Serial.println("无法从DHT传感器读取数据!");
    return;
  }

  Serial.print("湿度: ");
  Serial.print(h);
  Serial.print(" %\t");
  Serial.print("温度: ");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ln(" *C ");
}
这个程序首先引入了DHT库,然后定义了连接DHT传感器的数字引脚以及传感器类型。在setup()函数中,初始化了串口通信,然后调用了dht.begin()来初始化传感器。在loop()函数中,每2秒读取一次温度和湿度,并通过串口打印出来。如果无法从传感器读取数据,程序会打印出错误信息。

注意:你需要将这段代码上传到你的Arduino板,并且确保你的DHT传感器正确地连接到了板上。同时,这段代码只能运行在Arduino环境中,如果你使用的是其他类型的单片机,可能需要做一些修改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