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设计中遇到的阻抗不连续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3-09-22):
  一站式PCBA智造厂家今天为大家讲讲PCB设计阻抗不连续怎么办?PCB设计阻抗不连续问题的解决方法。大家都知道PCB设计阻抗要连续。但是PCB设计也总有阻抗不能连续的时候。怎么办?下面深圳PCBA公司就为大家讲讲阻抗不能连续的的解决办法。
  什么是特性阻抗?
  特性阻抗:又称“特征阻抗”,它不是直流电阻,属于长线传输中的概念。在高频范围内,信号传输过程中,信号沿到达的地方,信号线和参考平面(电源或地平面)间由于电场的建立,会产生一个瞬间电流。
  如果传输线是各向同性的,那么只要信号在传输,就始终存在一个电流 I,而如果信号的输出电压为 V,在信号传输过程中,传输线就会等效成一个电阻,大小为 V/I,把这个等效的电阻称为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Z。
  信号在传输的过程中,如果传输路径上的特性阻抗发生变化,信号就会在阻抗不连续的结点产生反射。
  影响特性阻抗的因素?
  影响特性阻抗的因素有:介电常数、介质厚度、线宽、铜箔厚度。
  PCB设计阻抗不连续问题的解决方法
  1. 渐变线
  一些 RF 器件封装较小,SMD 焊盘宽度可能小至 12mils,而 RF 信号线宽可能达 50mils 以上,要用渐变线,禁止线宽突变。
  2. 拐角
  RF 信号线如果走直角,拐角处的有效线宽会增大,阻抗不连续,引起信号反射。为了减小不连续性,要对拐角进行处理,有两种方法:切角和圆角。圆弧角的半径应足够大,一般来说,要保证:R>3W。
  3. 大焊盘
  当 50 欧细微带线上有大焊盘时,大焊盘相当于分布电容,破坏了微带线的特性阻抗连续性。可以同时采取两种方法改善:首先将微带线介质变厚,其次将焊盘下方的地平面挖空,都能减小焊盘的分布电容。
  4. 过孔
  过孔是镀在电路板顶层与底层之间的通孔外的金属圆柱体。信号过孔连接不同层上的传输线。过孔残桩是过孔上未使用的部分。过孔焊盘是圆环状垫片,它们将过孔连接至顶部或内部传输线。隔离盘是每个电源或接地层内的环形空隙,以防止到电源和接地层的短路。
  5. 通孔同轴连接器
  与过孔结构类似,通孔同轴连接器也存在阻抗不连续性,所以解决方法与过孔相同。减小通孔同轴连接器阻抗不连续性的常用方法同样是:采用无盘工艺、合适的出线方式、优化反焊盘直径。
  关于什么是特性阻抗? PCB设计阻抗不连续怎么办?的知识点,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