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集成电路和pcb的区别

楼主(2023-09-22):
集成电路是pcb吗,当然不是了,集成电路和pcb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本文捷多邦小编和大家讲讲集成电路和pcb。
集成电路是一种微型电子器件或部件,用字母“IC”表示。集成电路按其功能、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模拟集成电路、数字集成电路和数/模混合集成电路三大类。集成电路具有以下特点:
①体积小,重量轻;
②引出线和焊接点少;
③可靠性高,性能好、寿命长;
④成本低,便于大规模生产。
PCB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是电子元器件电气连接的载体。目前的PCB电路板,主要由线路与图面、介电层、孔、防焊油墨、丝印、表面处理等组成。PCB具有以下特点:
①可高密度化。
②高可靠性。
③可设计性。
④可生产性。
⑤可测试性。
⑥可组装性。
⑦可维护性。
集成电路和pcb之间的关系:集成电路(IC)是焊接在PCB板上的;PCB板是集成电路(IC)的载体。我们可以理解为:集成电路是把一个通用电路集成到一块芯片上,它是一个整体,一旦它内部有损坏,那这个芯片也就损坏了,而PCB是可以自己焊接元件的,坏了可以换元件。
以上便是捷多邦小编对集成电路是pcb吗的介绍,更多集成电路和pcb相关知识,可在捷多邦网站查询。

网友A:
集成电路它是一个整体,一旦它内部有损坏,那这个芯片也就损坏了,而PCB是可以自己焊接元件的,坏了可以换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