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基于TBK-RD8T3x触控例程的简单RGB调光灯

楼主:
利用新定义触摸芯片的功能,很适合做一个触控的设备,接下来用TBK-RD8T3x开发板实现一个简单地RGB调光灯,使用滑条调节亮度,6个按键切换灯光颜色
利用PWM通过调节占空比调节RGB三路灯光的亮度,选定P50 P51 P523个IO分别作为RGB的PWM输出引脚,对应PWM00 PWM01 PWM02

由于没有RD LINK无法调试触摸功能,这里直接在测试例程的基础上添加调光的代码
打开TBK-RD8T3x Demo Code这个工程(需要提前安装好Keil C51和RD_KEIL插件,不然打开后会提示找不到芯片,之后也无法编译),添加TBK-RD8T3x Demo Code\FWLib\RD8_Lib\src中的rd8_pwm.c到工程中,接下来要用到这个文件中的方法配置和控制PWM

使用到的3个PWM属于PWM0通路,在SC_Init.c的SC_Init方法中添加SC_PWM0_Init();

在SC_PWM0_Init方法中添加PWM初始化代码,使用新定义提供的库函数可以方便直观地进行配置
void SC_PWM0_Init(void)
{
        //Forbid editing areas before the following label !!!
        /*PWM0_Init write here*/
    PWM_Init(PWM0_PRESSEL_FHRC_D1,10000); //初始化PWM周期10000
    PWM_Aligned_Mode_Select(PWM0_Edge_Aligned_Mode); //PWM边沿对齐
    PWM_OutputStateConfig(PWM00,PWM_OUTPUTSTATE_ENABLE);
    PWM_OutputStateConfig(PWM01,PWM_OUTPUTSTATE_ENABLE);
    PWM_OutputStateConfig(PWM02,PWM_OUTPUTSTATE_ENABLE);
    PWM_PolarityConfig(PWM00,PWM_POLARITY_NON_INVERT);
    PWM_PolarityConfig(PWM01,PWM_POLARITY_NON_INVERT);
    PWM_PolarityConfig(PWM02,PWM_POLARITY_NON_INVERT);
    PWM_IndependentModeConfig(PWM00,10000);
    PWM_IndependentModeConfig(PWM01,10000);
    PWM_IndependentModeConfig(PWM02,10000);
    PWM_CmdEX(PWM0_Type,ENABLE); //开启PWM
}
解释一下几个方法的含义:
PWM_Init(PWM_PresSel_TypeDef PWM_PresSel, uint16_t PWM_Period):初始化PWM,输入函数为预分频选择和周期,预分频可选参数如图

PWM_Aligned_Mode_Select(PWM_Aligned_Mode_TypeDef PWM_Aligned_Mode):PWM对齐模式设置,可选边沿对齐PWM0_Edge_Aligned_Mode或中心对齐PWM0_Center_Alignment_Mode
PWM_OutputStateConfig(uint8_t PWM_OutputPin, PWM_OutputState_TypeDef PWM_OutputState):PWMxx引脚输出使能配置,可配置成PWM_OUTPUTSTATE_DISABLE或PWM_OUTPUTSTATE_ENABLE,PWMxx的引脚选择如图

PWM_PolarityConfig(uint8_t PWM_OutputPin, PWM_Polarity_TypeDef PWM_Polarity):PWMxx正反向输出配置,可配置成PWM_POLARITY_NON_INVERT或PWM_POLARITY_INVERT
PWM_IndependentModeConfig(PWM_OutputPin_TypeDef PWM_OutputPin, uint16_t PWM_DutyCycle):PWMxx独立工作模式占空比配置
接下来在触控处理方法中加入PWM调节方法,顺便修改一下开发板上LED的亮起逻辑,上面的滑条LED改为在手指离开滑条后LED仍保持亮起作为亮度提示,下面的六个LED改为每次点击后只有点击的LED亮起作为模式选择提示
打开SysFunVarDefine.c,里面LED_ALLOFF和Level0-7是处理滑条LED的,UpdateDisplay中有下面6个LED的处理
使用4个变量分别存放RGB分量和亮度,新建个方法用来设置RGB和亮度
//RGB分量和亮度
uint16_t light_r = 10000;
uint16_t light_g = 10000;
uint16_t light_b = 10000;
uint8_t light_l = 100;
void set_lightrgbl(uint16_t r,uint16_t g,uint16_t b,uint8_t l)
{
    float fl = l/100.0;
    light_r = r;
    light_g = g;
    light_b = b;
    light_l = l;
    PWM_IndependentModeConfig(PWM00,light_r*fl);
    PWM_IndependentModeConfig(PWM01,light_g*fl);
    PWM_IndependentModeConfig(PWM02,light_b*fl);
}
在触控处理方法中调用set_lightrgbl方法修改颜色和亮度就行了
最终运行效果

网友A(2023-09-22):
可以把工程上传吗,学习也做一个

网友B:
这种调光方式只能是不指定光的颜色自动进行调节了

网友C:
亮度的调节是通过调节pwm的占空比实现的吗

网友D:
可以通过触控特定区域来指定光度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通过触控特定区域来指定光度吗

好像不容易实现 应该就是渐变的了

网友F:
程序里边使用六个按键进行调节的话  那么亮度就很细腻了

网友G:
6个按键可以级联调节使用吗

网友H(2023-11-11):
每个LED的颜色都可以通过RGB值来控制

网友I:
需要调用触控事件处理函数,以便在触控事件发生时,能够正确地控制RGB LED的颜色。

网友J:
需要初始化触摸芯片,设置触摸传感器和灯的控制通道。

网友K:
可以通过检测滑动、按压等动作实现滑动调节亮度或颜色效果。

网友L:
以通过滑条触摸模块来控制灯光的亮度。

网友M:
如何调整RGB LED灯的亮度

网友N:
在TBK-RD8T3x触控屏上实现触控检测功能,通过触控检测算法,检测到用户在屏幕上的触控操作

网友O:
在硬件上,需要使用一个能够支持RGB LED的控制器和RGB LED灯珠。

网友P:
增强型的高速1T 8051内核,工业级集成触控按键功能的Flash微控制器RD8T37

网友Q:
6个按钮可以级联和调整使用吗

网友R(2024-01-08):
可以经由过程触控特定地区来指定光度吗

网友S:
每个LED的颜色可以通过RGB值来控制

网友T:
必要初始化触摸芯片,设置触摸传感器以及灯的节制通道。

网友U:
通过滑块触摸模块控制灯光亮度。

网友V:
如果在程序中用六个按钮来调节亮度,那就很精致了

网友W:
亮度或色彩效果可以通过检测滑动、按压和其他动作来调整。

网友X:
在硬件方面,需要使用能够支持RGB和LED,以及RGB和LED珠的控制器。

网友Y:
如何调节RGB和LED灯的亮度

网友Z(2024-03-02):
在加工过程中可以通过触摸特定区域来指定亮度吗

网友AA(2024-04-14):
此调光方法只能在不指定灯光颜色的情况下自动调节

网友AB:
亮度的调节是通过调节pwm的占空比实现

网友AC(2024-06-08):
基于TBK-RD8T3x触控例程,实现RGB调光灯控制非常简单。连接灯带与微控制器,编写代码,通过触控界面调节RGB值,即可控制灯光颜色与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