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请教,这个小变压器上的金属罩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3-09-22):
如题,这个小变压器上的金属罩有什么作用呢,请不吝赐教,谢谢。
-------------------------------更新线------------------------------------------------
感谢各位的指教。
经过测试,这个金属罩子对于外界的瞬变磁场变化引起的线圈上的感应电流确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测试背景:我司开发的一款产品,需要在外界有较强的瞬变磁场时也能正常工作。之前使用的一般的变压器,测试时要么电源IC重启,要么电源IC输出过压烧毁MCU,甚至有时会烧毁电源IC。原电路方案不变,使用上图的变压器替代原来的变压器后进行测试,在测试设备所能施加的最大瞬变磁场时出现过一次电源IC烧毁,更换电源IC后再测又没烧,其他条件下测试一切正常。

xch
防止变压器翻QIANG

网友A:
估计是像屏蔽罩那样减小对外干扰

网友B:
屏蔽辐射和减少对外界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辐射和减少对外界的干扰

谢谢。
这个罩子对外界干扰的抑制能力如何?比如外界有瞬变的强磁场干扰时,这个罩子会不会有作用?

网友C:
铁皮做的,屏蔽作用,避免因磁漏造成附近的器件感应出电压造成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罩子对外界干扰的抑制能力如何?比如外界有瞬变的强磁场干扰时,这个罩子会不会有作用? ...

有一定衰减效果

网友D:
这个罩叫“磁屏蔽罩”主要作用是防止磁泄露,提高系统可靠性。

网友E:
大家一般考虑都是变压器对外的影响,很少顾及变压器也是线圈,会受外界磁场干扰产生作用,感谢分享,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