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语言while(1) 和 for ( ; ; )的区别

楼主(2023-09-22):
  有读者提出了类似这样的问题:    while(1) 和 for(;;) 它们不都是无限循环吗,作用应该一样啊,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你各自编写一段while(1) 和 for(;;)的代码,编译对比一下代码大小和汇编文件,你就大概知道了。while(1)和for(;;)语法表达    这里先说一下while(1)和for(;;)语法表达式。1.while语法表达    其中:
  • 表达式:是循环条件
  • 语句:为循环体。
    while语句的语义是:计算表达式的值,当值为真(非0)时, 执行循环体语句。其执行过程可用下图表示:2.for语法表达

楼主:
它的执行过程如下:1.先求解表达式12.求解表达式2若其值为真(非0),则执行for语句中指定的内嵌语句,然后执行下面第3)步;
若其值为假(0),则结束循环,转到第5)步。
3.求解表达式34.转回上面第2)步继续执行。5.循环结束,执行for语句下面的一个语句。    执行过程可用下图表示:
while(1)和for(;;)异同点    这里先说一下结论,然后再验证验证结论。1.相同点    作用和效果都一样:都是实现无限循环的功能。
2.不同点    while(1):其中括号里面是一个条件,程序会判断真假。而括号里面的“1”***是一个“真值”。    其中,每一次循环,编译器都要判断常量1是不是等于零。    for(;;):这两个;;空语句,编译器一般会优化掉的,直接进入死循环。
    根据上面的描述,你可能会觉得:while(1) 比 for(;;) 要做更多事,汇编代码更多,代码量也更大。    但事实是这样吗?下面验证一下。验证while(1)和for(;;)差异    我们编写分别两个文件for.c和while.c,然后分别生成汇编代码,看下情况。1.源代码    while.c:

2.生成汇编    我们这里使用gcc编译器生成汇编,执行命令如下:
  while汇编代码:
for汇编代码:

网友A:
都是C语言的基础循环指令

网友B:
还要考虑简洁性和直观风格

网友C:
不同代码、不同编译器,以及不同优化等级,可能最终结果有所差异。

网友D:
在C语言中,while(1)和for(;;)都是表示无限循环的常见写法,它们的作用是相同的,即在循环体内重复执行一段代码,直到遇到跳出循环的条件。

网友E:
for(;;):for循环的初始化部分、条件部分和迭代部分都为空,因此它实际上是一个完全不带条件的无限循环。

网友F:
C语言中,while(1) 和 for ( ; ; ) 语句都是循环语句,但它们的使用方法和应用场景不同。

网友G:
while(1)和for(;;)的效果基本相同,可以互换使用。

网友H:
在C语言中,while(1)和for( ; ; )都可以实现循环。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循环条件的设置和循环体的结构。

网友:
while (1) {
    // 循环体代码
    // ...
    if (condition) {
        break;  // 跳出循环的条件
    }
}

网友F:
for( ; ; )
{
    // 初始化语句
    int i = 0;

    // 循环条件
    while(i < 10)
    {
        // 循环体语句
        printf("%d\n", i);

        // 迭代语句
        i++;
    }
}

网友I:
for( ; ; )循环的条件也是固定的,即一直循环,直到手动终止循环。但是,循环体的结构相对复杂,需要包含初始化语句、循环条件和迭代语句

网友J:
while(1) 语句是先判断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条件总是真,因为 1 的布尔值为真),然后执行循环体。

网友K:
while(1) 语句和 for 语句都是循环语句

网友L:
在C语言中,while(1)和for ( ; ; )都表示无限循环,即程序会在某个条件下一直运行,直到满足某个退出条件才停止。

网友M:
选择使用哪种形式取决于个人偏好和代码风格。有些人更喜欢使用while(1),因为它更直观地表达了无限循环的意图;而有些人则更喜欢使用for(;;)

网友N:
在C语言中,while(1)和for(;;)都用于创建无限循环,它们的功能和效果是相同的,都会无限地执行循环体内的代码,直到遇到break语句或者程序被手动终止。

网友O:
两种循环方式都可以用来实现无限循环,但是while(1)和for(;;)在语义上有一些不同。

网友P:
while(1) 语句是一个无限循环语句,只要条件为真,就会一直执行循环体内的代码。这种语句常用于需要反复执行某个操作的情况,如循环输出某个字符、计算积分等。

网友Q:
while(1) 和 for(;;) 都是无限循环,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循环条件的表达式。

网友R:
for(;;)是使用for循环语句的一种特殊用法,省略了初始化表达式、条件表达式和增量表达式,形成一个空的循环头部。这样循环条件始终为真,循环体会一直执行下去,除非在循环体内使用break语句或其他跳出循环的条件。

网友S:
这两种写法在语义上是相同的,选择哪种形式更多是一种个人或团队的编码风格选择。

网友T:
while(1) 和 for (;;) 都是无限循环,但是它们有一些区别:

while(1) 中的条件始终为真,因此这个循环会一直执行下去,除非手动跳出。

for (;;) 中的初始表达式是空的,因此它不会像 while(1) 一样陷入死循环。相反,它会在每次循环迭代时重新计算初始表达式,直到初始表达式为真为止。

while(1) 通常用于需要持续运行的程序中,例如服务器程序或守护进程。而 for (;;) 通常用于需要不断尝试某些操作直到成功或失败的程序中,例如网络通信程序或文件读写程序。

网友U:
while(1)和for(;;)都用于创建无限循环,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语法表达方式,但在功能和效果上是一样的。

网友V:
while(1)的意思是“只要1为真”,即一直循环下去。由于1恒为真,所以这种循环会一直执行下去,直到出现了break或者return等跳出循环的语句。

网友W:
for(;;)表示一个空的循环条件,相当于while(1),也会一直循环下去。它的循环体中通常包含跳出循环的语句,如break、return或者goto等。

网友U:
for 语句也是一个循环语句,但它有一个初始化、判断和更新三步,其中初始化和更新部分可以省略。这种语句常用于已知循环次数的情况,如循环遍历数组、循环输出某些数据等。

网友X:
在功能上,这两个循环是等效的,都可以用来创建无限循环。然而,如果你需要在循环中增加退出条件,while 语句更合适,因为它允许你在循环体之后添加一个 break 语句来终止循环。对于 for 语句,你需要在循环体内显式地添加 break ,否则循环会一直进行下去。

网友Y:
C 语言中的 while(1) 和 for(;;) 都是循环语句,用于实现代码的重复执行。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循环条件的表达式和执行流程。

网友Z:
while(1)是使用while循环语句来实现无限循环的一种常见方式。其中的条件表达式1***为真,因此循环会一直执行下去,除非在循环体内使用break语句或其他跳出循环的条件。

网友AA:
while后面的括号中是一个条件表达式,这个条件表达式会被判断为真或假。在这里,条件表达式是数字1,它被视为真,因此循环会一直执行下去。

网友AB:
while(1)循环的条件是固定的,即一直循环,直到手动终止循环。

网友AC:
while(1)和for(;;)在功能上是等价的,都可以用来实现无限循环。

网友AD:
while(1),语句以及,for,语句都是轮回语句

网友AE:
These two writing methods are semantically identical, and choosing which form is more of a personal or team coding style choice。

网友AF:
while(1)以及for(,,)的结果基本相同,可以交换利用。

网友AG(2023-11-05):
while(1)循环的条件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它将继续循环,直到手动终止循环。

网友AH:
for的循环更高效一点

网友AI:
while(1)以及for(,,)在功效上是等价的,都可以用来实现无穷轮回。

网友AJ:
while(1)语句和for语句都是递归语句

网友AK:
while(1)和for(,,)的成果基本相同,可以互换操纵。

网友AL:
while(1)轮回的前提是牢固的,也就是说,它将继承轮回,直到手动停止轮回。

网友AM:
编译出的程序代码大小不同

网友AN:
for循环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