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如何ping通两个LAN7800 设备或两个LAN7801 + PHY/交换机设备

楼主(2023-09-22):
当使用相同的 EEPROM 文件进行编程时,这些设备的 MAC 地址将是相同的。结果是两个正确编程的LAN78xx 设备不会 ping 或发送流量,因为两个设备具有相同的MAC地址。

为不同的 MAC 地址维护不同的 EEPROM 文件并不是避免此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因为每个设备都需要识别其特定文件。解决方案是使用 MPLABConnect及其批量编程功能。

1. 对于批量生产,MPLAB Connect 配置器可以选择基于 MAC 地址和/或序列号进行批量编程。要启动此过程,请单击右上角的“程序页面”,点击“配置烧录”。

2. 要启用批量编程,首先选择 EEPROM,然后单击“启用批量编程”框。对于 MAC 地址编程,单击“编程 MAC 地址”并输入每个设备的范围和增量号。对于序列号编程,单击“编程序列”,输入序列号前缀,然后输入起始值、最大值和增量号。

3. 对于 EEPROM 配置文件,可以从本网站加载 LAN7800 的 7800eep.bin 或 LAN7801 的 7801eep.bin。然后按 Program 对 LAN7800/LAN7801 进行编程。

4. 断开 LAN7800/LAN7801 的连接并插入另一个 LAN7800/LAN7801 进行编程。然后点击确定。 MPLAB Connect 配置器将根据步骤 1 中给出的增量修改 EEPROM 中的 MAC 地址和/或序列号字段。重复此过程,直到对所有 LAN7800/LAN7801 进行编程。

网友A:
网络通了,应该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