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语言交叉编译控制LED

楼主(2023-09-22):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O_WRONLY and O_RDONLY

// LED 引脚

#define SYSFS_GPIO_EXPORT "/sys/class/gpio/export"

#define SYSFS_GPIO_UNEXPORT "/sys/class/gpio/unexport"

#define SYSFS_GPIO_RST_PIN_VAL "440"

#define SYSFS_GPIO_RST_DIR "/sys/class/gpio/gpio440/direction"

#define SYSFS_GPIO_RST_DIR_VAL "OUT"

#define SYSFS_GPIO_RST_VAL "/sys/class/gpio/gpio440/value"

#define SYSFS_GPIO_RST_VAL_H "1"

#define SYSFS_GPIO_RST_VAL_L "0"

int main()

{

    int fd;

    int count = 30;

    // 打开端口/sys/class/gpio# echo 440 > export

    fd = open(SYSFS_GPIO_EXPORT, O_WRONLY);

    if (fd == -1)

    {

        printf("ERR: export open error.\n");

        return EXIT_FAILURE;

    }

    write(fd, SYSFS_GPIO_RST_PIN_VAL, sizeof(SYSFS_GPIO_RST_PIN_VAL));

    close(fd);

    // 设置端口方向/sys/class/gpio/gpio440# echo out > direction

    fd = open(SYSFS_GPIO_RST_DIR, O_WRONLY);

    if (fd == -1)

    {

        printf("ERR: direction open error.\n");

        return EXIT_FAILURE;

    }

    write(fd, SYSFS_GPIO_RST_DIR_VAL, sizeof(SYSFS_GPIO_RST_DIR_VAL));

    close(fd);

    // 输出复位信号: 拉高>100ns

    fd = open(SYSFS_GPIO_RST_VAL, O_RDWR);

    if (fd == -1)

    {

        printf("ERR: gpio open error.\n");

        return EXIT_FAILURE;

    }

    while (count)

    {

        count--;

        printf("milk:%d\r\n",count);

        write(fd, SYSFS_GPIO_RST_VAL_H, sizeof(SYSFS_GPIO_RST_VAL_H));

        usleep(1000000);

        write(fd, SYSFS_GPIO_RST_VAL_L, sizeof(SYSFS_GPIO_RST_VAL_L));

        usleep(1000000);

    }

    close(fd);

    // 打开端口/sys/class/gpio# echo 440 > unexport

    fd = open(SYSFS_GPIO_UNEXPORT, O_WRONLY);

    if (fd == -1)

    {

        printf("ERR: unexport open error.\n");

        return EXIT_FAILURE;

    }

    write(fd, SYSFS_GPIO_RST_PIN_VAL, sizeof(SYSFS_GPIO_RST_PIN_VAL));

    close(fd);

    return 0;

}

代码如上所示:

网友A(2024-09-11):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B: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C: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D: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E: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F: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G: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H: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I: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J: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