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产生双极性正弦波

楼主(2023-09-22):
项目需要产生100mv双极性正弦波,STM32的DAC只能输出正电压单极性,有没有不使用双电源运放的方案?

网友A:
DAC输出串电容再接个电阻到地,电阻两端就是交流了。

网友B:
电容隔直输出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AC输出串电容再接个电阻到地,电阻两端就是交流了。

比如产生10HZ的双极性正弦波,用电容隔离+电阻到地,可能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比如产生10HZ的双极性正弦波,用电容隔离+电阻到地,可能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

啥结果?能不能介绍一下?没准我能靠这弄个诺贝尔

网友E:
用双电源的话,比较靠谱吧

网友F:
你这是为了省成本,而不考虑双电源的吗

网友G:
使用外部电路进行电平转换,一种常见的方法是使用电容耦合或电压偏置电路来实现信号的电平转换。

网友H:
这种项目还没玩过,但是一般都可以用模拟电路搭建的吧

网友I:
你具体参数都有什么?可以用仿真软件模拟试试的

网友J:
话说,DAC是不是支持差分输出模式啊?

网友K:
可以用电压偏置的方式实现的

网友L:
我觉得还是用双电源,可能电路能简单一些

网友M:
之前看到过说是可以用外部电路实现双极性信号,但具体咋弄我还真不会

网友N:
还是用双电源运放吧,也能省事儿一些

网友O:
引用 网友A:
DAC输出串电容再接个电阻到地,电阻两端就是交流了。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O: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啊

百度 隔直电容

网友P:
为什么要推荐用双电源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为什么要推荐用双电源啊

双电源是会更稳定的吧

网友R:
电容耦合来实现信号转换的

网友S:
单电源可以产生双极性的正弦波吗

网友T:
用电压偏置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