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 CAN通信 / 控制电机,接收数据受阻

楼主(2023-09-22):
主控是stm32 F427 大疆的A板
电机是瓴控的MS4015 v3
can接收回调函数是这样的

发送的数据是这样的

这是电机的CAN协议说明,以我代码对应的命令码为例

每次跑代码,只能接收一帧数据,在接收回调设置断点调试,每次只有run才能接收一帧数据

网友A:
检查你的CAN总线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B:
建议参考STM32的官方文档

网友C:
如果中断处理不当,可能会阻止数据的接收。

网友D(2024-02-17):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E: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F: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G: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H: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I: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J: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K: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L: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M: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