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菱plc就不能改变占空比吗?

楼主(2023-09-22):
PWM最多只能是500hz输出,我要最少1K,因为我控电机,另外PLSY也不能改变占空比啊,我要是定周期改变占空比调节电机的速度,Y0-Y5,这个能实现吗?

网友A(点评):
晒一下程序先看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PWM S1 S2 D;S1指定脉冲的宽度(单位ms),S2指定脉冲的周期(单位ms),D指定输出脉冲的编号只能是高速脉冲输出口; 频率1Khz 周期=1ms S2最小是1,S1如果是1没意义,所以S1最小是1,S2最小是2,三菱PLC最大的PWM输出频率就是500hz

网友B:
认为可以改

楼主:
嗯,能说说思路不

网友C:
改占空比肯定没问题的,主要是高频率的频率步进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占空比肯定没问题的,主要是高频率的频率步进太大了

怎么改,用什么指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改,用什么指令?

如果是FX3系列正如你所说最大频率只有500Hz,而且占空比只能50%,确实有这个问题,三菱太蠢了,看一下FX5可不可以,或者换台达之类的

网友D:
不知道。不过隔离要是用的慢速光耦,这个瓶颈真不好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不过隔离要是用的慢速光耦,这个瓶颈真不好说。

FX3可以输出100Khz的50%脉冲,你说是不是这个原因
用FX5就可以实现1Khz并调节脉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