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程师常见面试题

楼主(2023-09-22):
1、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的区别是什么?
同步电路:存储电路中所有触发器的时钟输入端都接同一个时钟脉冲源,因而所有触发器的状态的变化都与所加的时钟脉冲信号同步。
异步电路:电路没有统一的时钟,有些触发器的时钟输入端与时钟脉冲源相连,这有这些触发器的状态变化与时钟脉冲同步,而其他的触发器的状态变化不与时钟脉冲同步。
2、什么是"线与"逻辑,要实现它,在硬件特性上有什么具体要求?
线与逻辑是两个或多个输出信号相连可以实现与的功能。在硬件上,要用OC门来实现(漏极或者集电极开路),为了防止因灌电流过大而烧坏OC门,应在OC门输出端接一上拉电阻(线或则是下拉电阻)。
3.名词解释:SRAM、SSRAM、SDRAM。
SRAM:静态RAM
SSRAM:同步静态随机访问存储器。它的一种类型的SRAM。SSRAM的所有访问都在时钟的上升/下降沿启动。地址、数据输入和其它控制信号均于时钟信号相关。这一点与异步SRAM不同,异步SRAM的访问独立于时钟,数据输入和输出都由地址的变化控制。
SDRAM:Synchronous DRAM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
4.FPGA和ASIC的概念,他们的区别。
FPGA:是一种可编程器件,是一种半定制电路。相当于是一片FPGA:通用的逻辑芯片,片上集成了非常多的逻辑资源,有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硬核。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通过编写逻辑代码来搭建各种各样的数字电路。
ASIC:是专用集成电路。针对用户对特定电子系统的需求,从根级设计、制造的专有应用程序芯片,其计算能力和计算效率可根据算法需要来定制。
它们又具有设计开发周期短、设计制造成本低、开发工具先进、标准产品无需测试、质量稳定以及可实时在线检验等优点。
5.单片机上电后没有运转,首先要检查什么?
a、首先应该确认电源电压是否正常。用电压表测量接地引脚跟电源引脚之间的电压,看是否是电源电压,例如常用的5V。
b、接下来就是检查复位引脚电压是否正常。分别测量按下复位按钮和放开复位按钮的电压值,看是否正确
c、然后再检查晶振是否起振了,一般用示波器来看晶振引脚的波形;经过上面几点的检查,一般即可排除故障了。
如果系统不稳定的话,有时是因为电源滤波不好导致的。在单片机的电源引脚跟地引脚之间接上一个0.1uF的电容会有所改善。如果电源没有滤波电容的话,则需要再接一个更大滤波电容,例如220uF的。遇到系统不稳定时,就可以并上电容试试(越靠近芯片越好)。
6、什么是同步逻辑和异步逻辑?
同步逻辑是时钟之间有固定的因果关系。异步逻辑是各时钟之间没有固定的因果关系。
7.C设计中同步复位与异步复位的区别:
异步复位是不受时钟影响的,在一个芯片系统初始化(或者说上电)的时候需要这么一个全局的信号来对整个芯片进行整体的复位,到一个初始的确定状态。而同步复位需要在时钟沿来临的时候才会对整个系统进行复位。

复习一下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