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407+LWIP+TCP+无操作系统测试的发送速度是多少?

楼主(2023-09-22):
请问407+LWIP+TCP+无操作系统测试的发送速度是多少?

网友A:
407+LWIP+TCP+无操作系统测试的发送速度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硬件性能、网络带宽、应用程序代码的质量等。因此,无法提供确切的发送速度。不过,一般来说,这种测试的配置相对较低,因此发送速度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网友B:
这么还没测试过,一般会很快吧

网友C:
你得用个网口芯片吧,或者PHY芯片

网友D:
我觉得不如用W5500给力,哈哈

网友E:
一般不都是10M的速度么,差不多

网友F:
其实速度得大量的数据集中测试才行

网友G:
我觉得这个跟PHY有关系,你要是用10M的,速率一般都是10M

网友H:
这个速度得自己测试,一般需要MAC,phy等都需要匹配才行

网友I:
你自己测测呗,既然环境都搭建起来了都

网友J:
可能也就10M左右吧,我之前用反正是还行

网友K:
你配置的速度是多少?有可以配置网速的吧

网友L:
没测试过这个

网友M:
要外接个芯片吧

网友N:
接个PHY芯片吧

网友O:
这是PHY芯片决定的吧

网友P:
这个跟PHY芯片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