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怎么解决AS608模块与STM32F4 连接失败的问题?

楼主(2023-09-22):
怎么解决AS608模块与STM32F4 连接失败的问题?

网友A:
AS608模块与STM32F4的连接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B:
通信协议不匹配吧

网友C:
确认STM32F4的驱动程序是否正确安装,以及是否与AS608模块兼容。可以尝试更新驱动程序,或者使用官方推荐的驱动程序。

网友D:
检查程序代码

网友E:
AS608不是一个指纹模块吗?

网友F:
那就是程序写的有问题呗

网友G:
用串口连接应该就行啊,你咋链接的?

网友H:
线接对就行,你可能是线没接对

网友I:
我之前调试过,一般是波特率不对了,就提示连接失败

网友E:
你用啥连接的?感觉是你通信的波特率不对导致的呢

网友J:
连接失败要看硬件连接失败还是程序连接失败的,分析一下就好了

网友K:
共地,一定要共地,不然容易出现连接失败的问题

网友L:
我之前都是用串口通信,然后波特率一般都是9600,好像就可以

网友M:
你的连接失败提示了啥?能方便截图看看么

网友N:
可能硬件坏掉了也说不定的

网友O:
STM32F4的驱动程序是否正确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