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速度能不能支持24BIT,512k的ADC

楼主(2023-09-22):
STM32H750速度能不能支持24BIT,512k的ADC工作?如果判断某款ARM芯片速率对于某款ADC来说够不够,要怎么判断?

网友A:
从处理器的速度上来看,STM32完全可以支持24位512k的ADC。

网友B:
应该可以达到吧,毕竟H7的性能非常强的

网友C:
这个应该很轻松吧

网友D:
没具体研究过,不过可以看看手册,就好了

网友E:
话说,你要这么高的ADC速率干啥?

网友F:
这ADC应该不是24位的吧

网友G:
你说是外挂的ADC芯片么?还是H7的内置ADC啊?

网友H:
判断的话一般都是看手册的参数,来分析一下

网友I:
ADC还好吧,一般都是够用的

网友J:
512K的话,是缓存的意思吗?

网友K:
建议楼主还是咨询一下技术支持吧,能靠谱一些

网友L:
速率够不够一般还是要试一试的,不然不一定OK

网友M:
H7的性能非常强的,应该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