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执行顺序问题

楼主(2023-09-22):
# include
int main(void)
{
do
{
    int i,j;
    for (i=0; i<4; i++)
    {
        printf("a");
        for (j=0; j<3; j++)
        {
            printf("b");
        }
    }
    return 0;
}while(1);
}

我认为的程序走的顺序是:第一次进入do while循环里,走一次for循环,输出的是abbbabbbabbbabbb,然后判断while表达式真假,因为是while(1),按理说应该继续输出abbbabbbabbbabbb,继续循环,但是循环只走了一次,我的逻辑是哪里出错了,请指出,谢谢

网友A:
return 0; 是要干嘛呢

网友B:
程序执行顺序问题通常涉及到编程语言、计算机体系结构和操作系统等方面的知识

网友C:
main函数里return 0,岂不是直接退出函数了,也就是终止main函数了。

网友D:
main函数是系统调用的,return 0 指令从main退出,返回到系统

网友E:
你的程序没错,是因为有return 0;出了错

网友F:
你用C语言的模拟器模拟一下不就好了么,而且要去掉return才行

网友G:
网上百度一下do while的写法就好了,循环完事儿再return 0,就对了

网友H:
你把return 0放在下面就好了吧

网友I:
你的while(1),不就是一直循环了么

网友J:
建议还是好好把C语言学一下吧,这个写法是不对的

网友K:
int day = 1;
do
{

网友L:
这不是while也要有表达式么,你写1也不行啊

网友M:
Return(0),得放在最后才行,不然直接执行就推出了

网友N:
就正常for就行,你用do while干啥?

网友O:
把return 0放在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