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PI通信技术特点有哪些?

楼主(2023-09-22):
1、   起源:摩托罗拉公司发明。
2、   通信特点:CS(片选线)、SCK(时钟线)、MOSI(主出从入)、MISO(主入从出),并且SPI通信为同步串行全双工。
3、   SPI通信速度:一般在几十Mbit/s以上。
4、   SPI支持一主多从通信,也支持多主机通信 ---通过CS片选线进行选择。
5、   数据格式:不限位数,但是一般使用8位。
6、    每发送一个数据,必然会接收一个数据。
7、    每接收一个数据之前,还需要先发送数据。
思考:编写发送和接收数据的函数为什么会是利用同一个函数;

补充:1、spi设备或者模块,通过CS片选线引脚来接收一个低电平,来表示该设备被选中;若收到高电平则表示没有被选中。
          2、连接时必须共地。
          3、CS有效电平是低电平。

网友A(2024-09-11):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B: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C: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D: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E: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F: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

网友G: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H: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I: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J: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