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烧录后无法运行

楼主(2023-09-22):
程序烧录成功后 ,但无法按照程序运行,是什么问题呢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检测问题出在哪里呢?求各位大侠指明一下道路

网友A:
可能是没有勾选Mirco Lib

网友B:
是不是没有在烧写选项里勾选reset and run,然后自己也没有手动复位。

网友C:
重新上电一下试试呢?

网友D:
复位了吗

网友E:
这芯片是不是有部分地方坏掉了啊?

网友F:
也有可能是没完全复位吧

网友G:
你的程序是OK的?

网友H:
可以用仿真的方式试试嘛,就会好很多

网友I:
我觉得这个不好找,虽然程序能烧录,并不代表程序是能好用的啊

网友J:
那就用调试器来调试一下芯片就好了

网友K:
大部分就是程序的原因,因为芯片能烧录,说明芯片是好的

网友L:
有些时候可能静电也会引起芯片坏掉,虽然能烧录,但是程序不能正确执行

网友M:
建议可以随便烧录个LED点灯程序啊,或者其他简单的demo,然后看看整体硬件是否OK

网友N:
是不是没有手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