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0 可以做USB host吗?

楼主(2023-09-22):
STM32f070 可以做USB host吗?

网友A:
STM32F070可以做USB主机(USB host)。在USB通信中,STM32F070可以作为主控制器来管理和处理USB通信事务。具体来说,当使用USB主机进行通信时,需要使用STM32F070的USB模块,并调用相应的USB主机接口函数来实现USB通信。

为了实现USB主机功能,需要使用STM32CubeMX软件工具,以便在STM32F070上启用USB主机接口(USBH)功能。同时,需要使用USB主机驱动程序(例如STM32的HAL库)来管理和控制USB通信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STM32F070的USB主机接口可能不是全速或高速的,因此在选择连接的USB设备时需要考虑到接口的传输速率和能力限制。

网友B:
应该是没有host 的功能吧

网友C:
看一下手册应该有写的

网友D:
没有的,这只是个全速USB从机而已

网友E:
要想支持host,得支持主机功能才行啊

网友F:
我看USB的介绍是这样的,USB 2.0 full-speed interface with BCD and LPM support

网友G:
建议还是找一份手册好好查查,我觉得是不支持

网友H:
一般都是不支持,host都是高性能一些的MCU才支持的

网友I:
这070是带USB,但好像不支持主机模式

网友J:
一般是OTG才支持主机模式的吧?

网友K:
做个从机应用多好,主机应用还得加驱动之类的

网友L:
应该是不支持,我记得F4的有一款支持HOST,性能还不错,可以瞅瞅

网友M:
在 STM32F070 上,你可以使用 STMicroelectronics 提供的 USART、SPI 或 I2C 等外设与外部 USB Host 控制器进行通信

网友N:
STM32F070 内部集成了 USB 控制器

网友O:
在USBH_Init函数中,通过设置正确的参数,STM32f070可以被配置为主机。

网友P:
STM32F070 作为 USB host,其最高支持 USB 2.0 协议,最高传输速率为 480 Mbps

网友Q:
STM32F070系列单片机并不支持USB Host功能。

网友R:
并不是所有的STM32系列都能支持USB Host。

网友S:
STM32f070系列单片机可以支持USBHOST功能

网友T:
如果需要使用USB主机,需要使用相应的USB主机控制器芯片或者微控制器,同时进行相应的编程来实现USB主机控制和管理USB设备的功能

网友U:
STM32f070的USB接口是全速的,它需要使用USB 2.0的通信协议

网友V:
STM32F070系列的微控制器原生支持USB设备,其USB接口一般只能作为从机使用。

网友W:
可以作为USB设备进行使用,而不能作为USB主机。

网友X:
STM32F070系列微控制器支持USB Host功能。

网友Y:
可以通过编程实现 USB host 功能。

网友R:
如果需要实现更高速率的 USB 通信,可以考虑使用其他型号的 STM32 微控制器,如 STM32F4 系列。

网友Z:
使用STM32F070的USB Host功能,你需要配置相关的寄存器和库函数。

网友AA:
在使用USB HOST功能时,需要考虑到系统的功耗和稳定性等因素

网友AB:
如果需要实现USB设备的自动识别和通信,还需要在STM32f070上实现USB设备的自动识别和通信协议

网友AC:
STM32F070 本身不具备 USB Host 功能,但通过外接 USB Host 控制器,它可以实现 USB Host 功能。

网友AD(2023-10-22):
在STM32的官方库中已经提供了相应的驱动和示例代码。

网友AE:
STM32f070微控制器可以做USB主机。

网友AF:
STM32F070系列,目前并没有找到相关的USB Host驱动支持信息

网友AG:
不支持,F4的有一款是支持HOST的,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AH:
看看手册,应该是写好的

网友AI:
如果是一个从属应用程序就太好了,因为主机应用程序也需要配备驱动程序和类似的功能

网友AJ:
它不应该被支持。

网友AK:
stm32f070系列微控制器不支持USB和主机功能。

网友AL(2023-12-12):
Stm32f070,内部集成USB,控制器

网友AM: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AN: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AN: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