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请问 APM32E1能做WinUSB吗?

楼主(2023-09-22):
如题,是否有例程呢?谢谢

网友A:
可以试一试 CherryUSB ,https://cherryusb.readthedocs.io/zh_CN/latest/ 这个开源项目有 APM32的移植,E1 系列也可以使用,参见 https://github.com/CherryUSB/cherryusb_apm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试 CherryUSB ,https://cherryusb.readthedocs.io/zh_CN/latest/ 这个开源项目有 APM32的移植,E1 ...

好的 谢谢

网友B(2023-12-18):
winUSB是啥?翻转做个USB应该可以

网友C:
一般来说可以做HID,你说的winUSB不知道

网友D:
你试试呗,不过HID就够你使用的吧,还要改啊?

网友E:
winUSB没玩过,不过应该网上有开源的demo吧,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F:
你用APM32的USB例程就行,就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G:
可以啊,winUSB不就用个USB的从机不就行么

网友H:
大概例程应该是没有,他家例程都是可以看ST的,楼主可以找个ST的例程看看

网友I:
WinUSB咋玩啊?都有啥功能?

网友J:
应该可以做USB方面的应用的

网友K:
HID就挺好用,你说的winUSB是想用APM做主机使用么?

网友L:
想知道啥是winUSB?

网友M:
能做个HID,这种就是你说的winUSB吧

网友N:
好像是可以吧

网友O:
你直接用HID不也可以么,为啥要winUSB啊

网友P:
没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Q:
这是想要给WIN的操作系统实现免驱啊?

网友R:
我记得免驱好像HID也是可以的,也是免驱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