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再玩GRBL,如何修改默认配置接口与调节驱动电流

楼主(2023-09-22):
GRBL是一款运动控制固件,最初基于AVR328P开发。
很好用啊。
相关固件下载地址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6826-1-1.html
烧录方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2577086-1-1.html
默认连接方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4310-1-1.html

这个板子由于匆忙,没按照官方的默认接口做,那么怎么修改默认接口呢?
经过翻看源代码,找到了
位置路径如下
D:\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grbl-servo-master\cpu_map

根据上图中的宏名字,按照自己的实际连接修改就行了,这里推荐默认采用官方默认的配置,简单方便。
由于我找到了一个小的开发板准备重新画一版,做小点。并完善功能。

楼主:
经过测试,发现驱动小型步进电机时候由于电流过大,导致电机发热,这个时候就要调整电流了。这里我用的是EasyDriver_v44版本的步进电机驱动模块,采用的是A3967SLB 驱动芯片。
该芯片的PIN_1是REF。每一步的全桥电流由外部电流检测电阻(RS)、基准电压(VREF)和由转换器输出控制的DAC输出电压的值设置。
内部 PWM 电流控制: 每个全桥由一个固定的关断时间PWM电流控制线圈控制,该线圈将负载电流限制在所需值(Itrip)。最初,使能一对源极和灌电流输出,电流流过电机绕组和Rs。当检流电阻两端的电压等于DAC输出电压时,电流检测比较器复位PWM锁存器,从而关闭源极驱动器(慢衰减模式)或灌电流和源极驱动器(快速或混合衰减模式)。

限流的最大值由选择 Rs 和 Vref 输入端的电压设置,跨导函数近似如下:

废话不多说,调整模块上的这个可调电阻即可,按照图上的旋转标识,右旋即可降低驱动电流。同时驱动扭矩也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