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官方给的blcd有感驱动历程

楼主(2023-09-22):
问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官方给的这个有感驱动代码,mcpwm的io设置当中,从a->b这个方向时,c的chN的值输出1,chP的值输出0,然后我研究了一下,N应该对应上桥,P对应下桥,那这样不就是C这个的上下桥都导通工作了吗,这样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吗?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实际上每个方向中另一个悬空的相,都是设置的上下导通,不知道是我搞错了,还是就这样搞也没问题

网友A:
CHN对应下桥,CHP邸上桥,所以MCU输出是上桥输出0,下桥输出1.有因为使用的硬件外置预驱极性是上输入输出为同相,下输入输出为反相,所以MCU上桥输出0给预驱后输出为0,MCU下桥输出1给预驱,预驱下桥电平取反,那么输出就为0,驱动两个N管全部截止,所以该相桥臂输出状态为悬空。

楼主(点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感foc开环控制下,为什么会在速度高的时候霍尔信号不均匀,然后转起来就会有很大的噪声,速度低的情况下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N对应下桥,CHP邸上桥,所以MCU输出是上桥输出0,下桥输出1.有因为使用的硬件外置预驱极性是上输入输出为 ...

这个现在搞清楚了。我问一个foc的问题,我看了你们官方给的有感foc历程,在计算mvpwm的扇区判断和矢量时间控制那一块,是直接把wx ,wy ,wz的值,做了调整赋给了uvw和mcpwm三路输出。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不用去计算一下每个扇区的一个周期内的非零矢量和零矢量的值吗?然后再通过分配一下一个周期内非零矢量和零矢量的所占时间,看看能否输出马鞍波,接着根据这一个周期内abc三项高低电平时间设置对应的mcpwm输出值

网友B:
这个程序不错的,很好。